可变中心距同步带怎么设计

楼主(2021-10-23):
如下图,三个同步轮,用一个电机驱动,同步轮在红色线上可以调整位置。意味着中心距是变化,有什么方法可以调整同步带

网友:
用重锤张紧机构试试看,重锤增加导轨。

网友A:
想什么呢,同步带多长都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什么呢,同步带多长都固定的

长度固定没关系啊,可以长出来一大截,然后用重锤去抵消掉长度变化啊,而且张紧力还不会变  多好啊。

网友B:
像这,加三个惰轮,惰轮加弹簧,三个同步轮位置改变,惰轮向中心位置受弹簧作用往里走,吸收同步轮向中心位置走时多出来的同步带;
同步带最长就是三个同步轮在最外面时同步带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加三个惰轮,惰轮加弹簧,三个同步轮位置改变,惰轮向中心位置受弹簧作用往里走,吸收同步轮向中心位 ...

我也是这样想,惰轮走轨道,三根弹簧拉住

网友:
短距离不涨紧也没关系

网友:
我有这种机构的成熟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