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凸轮设计

楼主(2021-10-23):
这种形状的4阶段凸轮怎么设计,有大佬能指点下吗?之前用迈迪插件画过凸轮,今天尝试修改一些参数,得到的都不是这个形状,还有有没其他工具或好方法设计凸轮啊

网友A:
节奏啊,兄弟,凸轮你不研究节奏扯什么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奏啊,兄弟,凸轮你不研究节奏扯什么插件

大哥能否详细指点下?

网友:
先马,等我回家给你找资料,我也没设计过,不过讨论一下,对我也是有帮助的

网友B:
照片中的凸轮设计首先要考虑执行机构的节拍和幅度,这两个数据是可以确定凸轮的转速和大小径的。然后根据转速和大小径,来优化中间曲线,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推杆不会“脱离”凸轮,也不会“阻碍”凸轮。根据工况考虑是采取惯性回程、重力回程还是弹簧回程等等。当然,实际设计优化的过程中,可能比这个要复杂一些。具体的数据可以用“解析法”得到。

可以参考的书籍和资料:
《自动机械凸轮机构实用设计手册》 刘昌祺
《凸轮机构设计》刘昌祺
《凸轮机构设计》石永刚
典型凸轮曲线的推导过程http://www.cmiw.cn/thread-1024927-1-1.html

网友C:
你这个螺栓轴承看着有些假 屏幕截图 2021-10-23

网友D:
你这个是摆杆凸轮把

如果已知凸轮运动角度和摆杆角关系 可以画展开图

至于需要什么什么的加速曲线 正弦 余弦及修正梯形曲线 需要根据负载 转速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中的凸轮设计首先要考虑执行机构的节拍和幅度,这两个数据是可以确定凸轮的转速和大小径的。然后根据转 ...

感谢回复,我先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摆杆凸轮把

如果已知凸轮运动角度和摆杆角关系 可以画展开图

是摆动式凸轮,摆杆和凸轮的范围确定了,但凸轮的加速曲线还没确定

网友(点评):
方便的画 你把简易图(含负载和转速参数)发给我 我帮你选型并设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螺栓轴承看着有些假

这个我也不知道真假..

网友:
用电子凸轮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摆动式凸轮,摆杆和凸轮的范围确定了,但凸轮的加速曲线还没确定

好嘞,怎么发你,加个V信吗,1865696823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螺栓轴承看着有些假

这是凸轮随动器,直接买的,可以才米思米、怡合达等选型手册上看到

网友:
这个凸轮设计是一方面,加工精度也需要把控!

网友(2022-04-02):
你确定电子凸轮是用在这个上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摆杆凸轮把

如果已知凸轮运动角度和摆杆角关系 可以画展开图

是否形封闭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