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曲后零件实体消失

楼主(2021-10-23):
弯曲后零件实体消失了,是我哪里设置错误了嘛?

网友A:
原实体文件在数据有瑕疵无法弯,强行弯结果显示一部分。
不过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

网友B:
用proe试试?solidworks没画过曲面,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实体文件在数据有瑕疵无法弯,强行弯结果显示一部分。
不过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

也没提示哪里不对,就是找不到问题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roe试试?solidworks没画过曲面,不是很清楚

没用过,不会用,电脑也没装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C:
这个造型有问题有个曲面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造型有问题有个曲面没设置好

重新做了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