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怎么车

楼主(2021-10-23):
津上205车偏心轴怎么车,求大神赐教

网友:
做个偏心夹具?

网友:
车偏心是一个再传统不过的普通工艺了。就看你的零件有多大,大有大的干法,小有小的干法.

网友:
四爪打表车加工

网友:
转载:
车偏心轴主要在装夹方面采取措施,把要加工的偏心部轴线找正到与车床主轴轴线相重合。
1、在四爪单动卡盘上车削偏心工件
加工数量少而精不高的偏心工件,一般用四爪卡盘装夹。在四爪卡盘上车偏心工件时,先要在工件划线。就是划出一个偏心圆以及保证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十字线。以便根据这些线条来确定它在四爪卡盘中的位置。
2、在三爪自定心卡盘加工偏心工件
当加工偏心距小(e≤5-6毫米)长度短而数量较多的偏工件时,可以在三爪自定心卡盘加工,车削时,先把外圆和长度车好。然后夹在三爪卡盘上,在其中一爪上垫上一垫片,使工件产生偏心来车削。垫本的厚度可用下面公式计算。
X=1.5e×(1-e/2d)
(x=垫片厚度 ;e=工件的偏心距;d=三爪夹住部分的直径)
实际车削时,由于长爪和工件接触位置有偏差,加土垫片夹紧后的变形还需要加上一个修正常数既。
x实=x+1.5△e
(x实=实际垫片的厚度; x=计算出来的厚度 ;△ e=试出后,实测的偏心距误差 )
3、在双重卡盘上车削偏心工件
这种方法就是把三爪自定心卡盘夹在四爪单动卡盘上找正,然后 移动一个偏心距夹紧,以后只要把工件夹在三爪自定心卡盘就可车削偏心。这样就不用再较正工件。在移动三爪卡盘位置时,先把光轴夹在三爪自定心卡盘中,用百分表来确定偏心距,最终确三爪卡盘在四爪卡盘中的位置。
4、在两顶针间车偏心工件
较长的偏心工件可以装夹在两顶针间车削,用鸡心夹带动工件旋转。在两顶针间加工的偏心工件两端的正心,偏心中心孔一般是在镗床上加工,因为在床上很难保证两端正心,偏心中孔的方向一致和平行。
5、在偏心卡盘上车偏心件
偏心卡盘偏心距调整方便,通用性强、精度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车偏心工具。
6、在专用夹具,上车削偏心工件
当加工长度较短,精度要求高而数量很的偏心工件时可在专用夹具上车削。
7、在实际加工偏心距较大而精要求不高的偏心工件时,总结出另一种装夹方法,三爪镗位加垫片装夹,既在三爪自定心上爪时,先上一号爪,然后轻动夹头,使夹头端面螺约转一圈或两圈再上二号和三号爪,使夹头的三爪自然形成偏心。由于此偏心是不可调的,所以还要加垫片来调整,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方便快捷,缺点是定位精度不高。

网友:
6楼总结的很全面!给点赞!!

网友A:
难道楼上的都忽略了“津上205”这才是关键吧。

网友:
就是不想二次装夹的话,可以采用专用的偏心卡盘,价格稍贵一些

网友:
都没走心

网友:
找专业的加工商最实在!

网友:
4爪卡盘 直接车   随便叫个车工就行

网友:
需要有专用夹具来车削的

网友:
这个给专业的加工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楼上的都忽略了“津上205”这才是关键吧。

没接触过走心机,看了一下网上介绍。好像是主轴箱能前后左右动。但是感觉再怎么动也是绕着主轴转。也许能通过编程车出来。但是估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