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应用场合选择公差等级和表面粗糙度

楼主(2021-10-24):
今天采购的两个转子到货,账套安装孔要求H7公差等级,实测孔口负了0.03-0.07,其中一个孔还有飞溅的焊瘤子。要货急,车间清理焊瘤后抛光和胀紧套试装,采购向加工厂反馈,索要孔的检测尺寸。

小老板的回复是:飞溅的焊瘤很好清理的;孔就是装个胀紧套,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能装就可以了......。这家产品一直是价低质次,原来是用户直接从他们那里采购成品,质量批次不稳定 。转到我们这里采购,期望质量能够稳定些。

按照手册推荐:经常装拆零件 的配合表面IT7公差等级,尺寸小于50时推荐的表面粗糙度0.8;50到500表面粗糙度推荐1.6。这个零件表面只有6.3,好在尺寸偏小,有修正的余地。

经常碰到这样的老板,把合格性和适用性混为一谈。事先不声明内控指标,合格性判定超差了,不是关注下次如何改进,而是强调这次处理下可以使用。

网友:
关系不那么好的话,事前应定好明确的验收标准

网友(点评):
可以说是客户指定的供应商,客户出的价位,我们原有供应商价位高。

网友:
小公司很多都是这样的,不吃次大亏,这老板是不会长记性哒

网友(点评):
看他们遭遇到退货和去人维修,也是吃了些亏得

网友A:
把图纸标注清楚,然后再加工,小公司的老板就会明白的,没有任何图纸标准做约束,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会好的

网友(点评):
图纸也是他们提供的,要求H7表面粗糙度1.6是明确的。

网友:
价格低就不要要求质量,低价的东西肯定不会用心做,他们出货的标准就是发过去将就用;

网友(点评):
厂家是认识问题

网友:
按流程外协入库要质检检验单。

网友(点评):
急活,检验、装配昨天加班做了修正、装轴、做单面平衡(静平衡),现在包装发货。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存在就有合理性?

网友:
一言难尽。

网友(点评):
9000是挂在口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图纸标注清楚,然后再加工,小公司的老板就会明白的,没有任何图纸标准做约束,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会好的

联系采购退货

网友(点评):
“合格性判定”按照图纸,“适用性判定”要结合各方面情况。

网友:
这种不吃亏不长记性

网友(点评):
经常会碰到“昨是今非”的难题

楼主:
“昨是今非”的难题。
法律上有“拉德布鲁赫公式”:一般情况下当法律的正义性和法律的安定性产生冲突时,我们应当将法律的安定性置于优先地位。即优先适用通过国家公权力保证其效力的实定法,即使其内容同一般的正义原则相违背,亦或不符合某一特定的目的。但是当实定法的内容同正义原则的矛盾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坚持实定法的效力了,相反这时的实定法作为‘不正当的法律’必须向正义原则屈服。” 该公式的后半部分简单地讲即“恶法非法”。图纸要求虽然不是恶法,有时是综合考虑了加工、装配、功能要求,对个例来说并非最优。在不引起公司质量管控混乱的情况小,有时是会让步接收的。
9000也是强调满足客户需求,这里客户要求的是时间,船期已经订好了。根据修正、平衡检验达到使用要求,和以往客户接受的水平,综合判定发货。

网友:
技术要求、执行标准以及验收准则应在采购前就交底,主要让采购人员对价格与货物的质量和技术要求有个评估,省的到货双方都是马后炮,相互扯皮推卸责任

网友(点评):
客户的老供应商,图纸要求是明确的,只是没加工到位

网友:
验收标准要先确立起来啊

网友:
我们这是按图验收,然后不合格,就开单子,让领导签字

网友(点评):
领导好牛,什么都会处理

网友:
呵呵 我们这检验人数多,干事的没几个  领导不重视    外采加工件和自制件 一般都是等车间急要的时候 直接从采购人员拿件 ,这个不用检验了 ,造成的结果就是 车间工人装着装着 觉得装不上,然后找采购解决,扯皮,完了拆的时间还得算上工时,都在凑合,你们说奇葩不奇葩

网友(点评):
小厂要东西都是急的

网友:
这个推荐机械公差安卓版。。

网友(点评):
可以方查取偏差值

楼主:
今天和加工厂沟通了加工尺寸孔口缩小的问题,此件他们也是外协作加工,在和机械加工厂落实工艺路线。整体孔径偏小和加工测量时温差补偿不正确有关。孔口尺寸缩小原因还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