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 大理石运动平台(含气浮平台)的学习

楼主(2021-10-24):
公司是做直线电机 大理石运动平台(含气浮平台)的基础学习
做一个销售 想了解基本销售产品的知识  基本这个行业的常识
有没有什么书籍或者什么可以学到东西的渠道
望不吝赐教

网友:
直线电机的原理、以及相关的参数;
整机的速度、精度、幅面;
针对你司的产品做好宣传,就可以,
站在客户的角度想就行了,整机有多大幅面、是否可接受订制、设备运行精度,检测精度等,在一个,就是从你手里采购,最低价多少?

网友:
大理石运动平台:多大的平台配置多大功率的电机、减速机,客户要求平台运动的参数你的了解清楚并提出基本配置方案,然后针对方案,做出初期报,根据本公司的运营情况生产节奏,报出交期,等等

网友:
大理石运动平台:多大的平台配置多大功率的电机、减速机,客户要求平台运动的参数你的了解清楚并提出基本配置方案,然后针对方案,做出初期报价,根据本公司的运营情况生产节奏,报出交期,等等

网友:
按正常 ,基础的东西  ,公司都会安排培训吧  公司的产品与其它市场上产品的优势,如何选择  ,后面都有技术工程师,也不需要销售给顾客计算呀

网友:
有没产品介绍,贴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