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设备

楼主(2021-10-24):
在供应商的车间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设备,有些地方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你看这个两侧的从动轮下面的固定机构是个摆杆的,那三角带不是会把它拉着往箭头方向旋转吗?

它这里是夹爪,夹住一个螺栓;整个装置是个输送的作用;

最下面是个电机,应该是动力源,那本来电机就可以带动整个链做传动,那这样图一的三角带还有啥用呢?

局部放大图;

弹簧的夹紧;

网友:
关键是瞅半天看不出这装置是干啥用的?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0-24 15:31关键是瞅半天看不出这装置是干啥用的?
输送螺栓钉用滴。。。

楼主: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第一张图下面的结构是有点奇怪,上面是打轴承的,下面那个星型把手是用来锁紧的吗?但是用来锁紧的话,明显锁不住啊,奇怪,看不懂

网友B:
看着设备底部有脚轮,估计是轻工业的某产品自动输送组装之类的设备。自动化的部件或设备,千奇百怪,针对某个零件制作一台专机,省去人工提高效率。

网友C:
感觉像是张力控制,但感觉设计的太操蛋了。

网友:
看不清楚是什么设备

网友D:
手动盘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下面的结构是有点奇怪,上面是打轴承的,下面那个星型把手是用来锁紧的吗?但是用来锁紧的话,明显 ...

星形把手就是用来锁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设备底部有脚轮,估计是轻工业的某产品自动输送组装之类的设备。自动化的部件或设备,千奇百怪,针对某 ...

这台可以称之为量身定制,奇葩至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张力控制,但感觉设计的太操蛋了。

有些类似于张力,但仔细看第二张图,动力源电机直接带动主动力棍,那就不需要V型带作为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盘车用的?

没有,是电机带动的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是电机带动的哟!

调试的时候,电机不动,人拽着皮带慢慢走?不过这样容易咬手啊?
还有就是有可能是高转速下,搞平衡防抽抖之类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张紧用的,
里面的轴承是单向轴承,

网友:
涨涨见识,不认识的设备很多了,毕竟不是那个行业的人

网友:
夹瓶子用的么

网友:
一看就像老板自己设计的,他一般只画草图,找个机加小厂拼拢来,调试过程临时又加结构。反正能用就行

网友:
没想通为啥再加三角带

网友(2023-01-17):
可能是当作添加平衡力来使用了,驱动轴的受力点在中间,受力应该会容易变弯曲,在两侧给他施加一个力保持轴力。试想一个根柔软的轴,两个支点,中间受力很容易弯曲,两端再施加一个同向力,它反而不弯了。可能这是他们的经验得出来这样的一个有效结构 而且下边做的是可以转动的轴,就是为了绷紧可以一直施加一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