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中刀具选用要谨慎而行

楼主(2021-10-24):
刀具,什么样的刀具应用于什么材料的加工,配备什么样的加工转速和进给速度,是否需要冷却,同时针对粗加工,半精加工和精加工等工序也要有相应的刀具和加工参数的变换,既要保证加工质量和加工效率,同时也要很好的兼顾加工成本,因为这始终是一个商业行为,不赚钱的经营是不道德的,刀具的选择是一门大学问,因为这和零件的制造成本息息相关,好的刀具不仅可以提升零件的加工质量和加工效率,更能有效的保证机床的稳定性和耐用度,同时有效的保证零件生产的周期,对刀具的合理选择是一个工艺工程师的基本功,也是一个工艺工程师的杀手锏,很大程度上这项技能是用钱喂出来的,因为只有经过大量的刀具实验和加工积累,才能形成自己的使用经验,其成本之高,周期之长,让人望而生畏,也让人肃然起敬。

加工方案制作之初就应该考虑到刀具选择的合理性,比如尺寸,规格,适不适合这种零件,下图中的照片就是某工艺工程师选择刀具时发生的错误,导致工期延误,还好没有造成事故,希望工艺工程师们在选择刀具时一定要再三确认,防止出现失误。

刀柄的尺寸是可以保证通过内孔的,但是螺纹压板那部分过不去,会有干涉,如果选刀时改为螺钉锁紧型,不用压板固定刀片那种刀柄就好了。(刀柄16mm,内孔22mm)

网友A:
宝塔接头

网友B:
补救措施:这内孔刀上的刀片是不带后角的,加紧方式是双加紧方式,压板干涉内孔,改为刀片后角为7度的、锥头螺钉偏心加紧刀片的结构形式,免去压板,这样就不干涉了。

网友C:
我还特定搜了这个刀具型号,这个锅工艺人员不背。刀具样册上此型号最小加工孔径为20,与螺钉锁紧型一致。发生干涉的可能有:1、采购买的不是品牌的刀具,设计尺寸有问题;2、原配压板损坏或丢失,工人更换了其他压板,导致高度变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特定搜了这个刀具型号,这个锅工艺人员不背。刀具样册上此型号最小加工孔径为20,与螺钉锁紧型一致。发 ...

支持你,不过孔深较深时这种刀杆容易震刀。

网友:
优秀优秀,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塔接头

看的很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救措施:这内孔刀上的刀片是不带后角的,加紧方式是双加紧方式,压板干涉内孔,改为刀片后角为7度的、锥 ...

免去压板是个明智之举,也比较容易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特定搜了这个刀具型号,这个锅工艺人员不背。刀具样册上此型号最小加工孔径为20,与螺钉锁紧型一致。发 ...

感谢层主的回复,确实有这两种可能,已经安排员工去查找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你,不过孔深较深时这种刀杆容易震刀。

会有一定的震刀,但是通过调整切削参数是可以避免一些小的震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特定搜了这个刀具型号,这个锅工艺人员不背。刀具样册上此型号最小加工孔径为20,与螺钉锁紧型一致。发 ...

米思米吗

网友E: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把刀柄给磨小

网友:
三无产品吧

网友F:
选择P类或者S类夹紧就好了,这么小的内孔车刀用压板式的确实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把刀柄给磨小

刀柄磨小是一个办法,但是可能会无形的增加震刀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选择P类或者S类夹紧就好了,这么小的内孔车刀用压板式的确实不合适。。。。

刀具选型的时候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G:
这种错误还是很低级的,关于内孔加工,首先要考虑刀具干涉问题,再考虑经济性和其它性能。在选择刀具时,一定会查看样本量少加工内孔直径,刀具前角也不建议用图上的,选用正前角刀具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错误还是很低级的,关于内孔加工,首先要考虑刀具干涉问题,再考虑经济性和其它性能。在选择刀具时,一 ...

正前角可以顺利的把铁削排出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