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与欧标型材

楼主(2021-10-25):
今个长知识了,之前一直认为,国标型材是直角的,欧标型材是圆角的,我一直是这么区分的。今个采购跟我说,欧标型材也有直角的,属实惊到我了,我还是有点不信。

在此请教论坛大佬们,欧标,国标型材简单的区分方式。

网友:
槽宽不一样,欧标的螺母塞不到国标槽里面

网友:
我以前也是以为国欧是直角,

网友:
这种就是直角的欧标铝型材

网友:
区别就是槽宽度不一样,有些零件是不通用的。

网友:
从外观上看,欧标型材更加美观大方。型材边角的倒角不同,国标型材四个边角倒角很小,基本是直角。欧标型材四个边角有较大的圆弧倒角,不易碰伤。这一点一比较就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
我看都是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