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平移动的转动惯量?

楼主(2021-10-25):
今天看sew电机选型样本,看到了线性运动的转动惯量

觉得很奇怪,水平运动哪来的转动惯量。
不解,又去查机械设计手册,发现手册里面居然也有这方面资料

转动惯量一般是转动时候才有的性质,为什么会出现平移的转动惯量呢?请大佬答疑解惑一下

SEW的样本里面的

SEW的样本里面的

网友A:
_(:з」∠)_第一个公式是能量守恒,这里默认的驱动方式为旋转电机,一般选电机要考虑负载的扭矩、加减速扭矩啥的,上面相当于将直线运动转换成旋转运动

网友(点评):
严格说是动能守恒

网友B:
爱看书,给你推荐个课本“电机传动与控制”第一章就讲这个。

网友C:
也是第一次听说,手册有没有实例

网友(点评):
移动惯量啊 不是很常见吗 算滚珠丝杆 齿轮齿条 同步带带传动 负载移动时候,都要用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_(:з」∠)_第一个公式是能量守恒,这里默认的驱动方式为旋转电机,一般选电机要考虑负载的扭矩、加减速扭 ...

我去查查,能量守恒这块确实忘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看书,给你推荐个课本“电机传动与控制”第一章就讲这个。

谢谢大佬,我去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第一次听说,手册有没有实例

实例只是应用,没有说明为什么用这个公式。

网友:
那就有点看的蒙,不知道怎么应用

网友:
应该是指物体连接在电机轴上,电机轴所承受的转动惯量

网友:
牛顿力学原理一样的,转动、平动都是物体惯性。
高中物理没有学透罢了。

网友D:
它不是说了嘛,是对电机轴来分析转动惯量,因为机构与电机直连,只有有重量的,旋转起来再停止,就会有旋转惯量的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看11层的层主,这是大佬。 先不用看公式,不管机构是平移的还是旋转的,伺服都要算惯量,这个惯量就是转动惯量,因为伺服是旋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爱看书,给你推荐个课本“电机传动与控制”第一章就讲这个。

谁主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不是说了嘛,是对电机轴来分析转动惯量,因为机构与电机直连,只有有重量的,旋转起来再停止,就会有旋转 ...

举例:一辆车。车轮是旋转的,车体是平移的,车体这部分的转动惯量如何折算到电机轴上?这是我比较疑惑的。
单独平移或者单独旋转我明白,组合一下就不会了

网友(2022-02-08):
这个其实就是将直线运动加减速产生的力换算成了电机旋转提供的扭矩,说白了就是该直线运动加减速的力产生的功等效于某个转动部件惯量所需要的功,没有物理意义但是有计算意义,比如这个直线运动是通过电机驱动的丝杆运动,有两种计算方法,第一种就是将丝杆上的负载换算成转动惯量,再将所有惯量相加*角速度=扭矩,还有一种就是负载水平加减速产生的力F换算成电机的扭矩T1,旋转部件的惯量*角加速度=T2,最后外力F2换算成电机扭矩T3,其实T1+T3就是平移最大合力换算成电机的扭矩,两种计算方法结果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