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中心线问题

楼主(2021-10-25):
这个图管子中心线什么长出那么多,但是无法弄短,怎么办?

网友:
隐藏,重新画

网友:
把这个中心线隐藏了,重新手动画一条;
或者
你这个工程图模板有问题,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解决方要么不管,直接出图,要么隐藏重画

网友A:
你双击中心线,它两段会有箭头,再往里面拖,就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双击中心线,它两段会有箭头,再往里面拖,就变小了

我做了测试的模型,就没有这个问题,
中心线长度刚好,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双击中心线,它两段会有箭头,再往里面拖,就变小了

双击中心线也没有用,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