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选取

楼主(2021-10-25):
是不是一般都选45#钢,然后调质处理? 如果更重要的场合呢? 需要强度硬度更大更耐磨,可否选用轴承钢做轴材料呢?

网友:
你用棍子做都行

网友:
一般用40Cr调质,如果需要更耐磨,用20CrMnTi渗碳淬火

网友:
也可以选择40Cr,这种也适合调质处理;它的材质要比45号钢好!

网友:
合金结构钢里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