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镜像啊

楼主(2021-10-25):
我要镜像,为什么显示加厚7 _: E( _& A+ j

网友:
加厚特征是依赖于曲面放样特征建模的,你直接镜像加厚特征,而对面根本没有曲面放样特征,请问这个加厚特征镜像到对面后,它依赖谁去,好好研究研究特征的父子关系,没学会走路就开始跑,必然摔的一嘴泥

网友(点评):
所以说要选择加厚和曲面两个特征才能镜像过去吗

网友:
镜像嘛,特征不行,可以试试实体。

网友(点评):
特征不就是实体吗

网友(点评):
不试试再来讨论吗

网友:
你需要选择实体,而不是特征,两个有区别

网友:
这个曲面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