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能转动起来吗

楼主(2021-10-25):
1.如图所示,转动板转动的起来吗? 把螺母拧紧,它还能转动?  销不转的吧?衬套也不转的吧?
2. 要想实现它转动怎么改?
3.我见过别人这处设计不用轴承也不用衬套的,螺母不拧紧,这样也可以?

网友:
严谨一点加个平面轴承,将就一点螺母改成小圆螺母架止动垫圈,不锁到底

网友:
轴肩是什么状态?销转还是衬套转?

网友:
看你这个图,螺母直接把转动板,衬套,垫圈和销轴压死,如果能转动,那就是衬套外径和固定板有间隙了。那这么多的零件放在这里干嘛?

网友:
如果你销轴光杆长度大于衬套和垫圈的厚度,也可以转动

网友A:
转动件是通过1连接到板上的,板是通过2的销钉固定再大板上的,按照这个逻辑,肯定不会转,但是我没弄明白转动件上下的两个销钉干啥使的

网友:
螺栓拧紧后,轴向不会夹紧衬套就可以了。合理设计销轴的台肩尺寸。

网友:
想转也能转,就是费衬套点。

网友:
想转也能转,就是转久了,不是称套坏就是你那个孔会越转越大,,越转越晃

网友:
转动板不要碰到夹紧衬套就可以的

网友:
可以转,相当于滑动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这个有用吗?举国炒房的时代!

????

网友:
销轴光杆长度大于衬套和垫圈的厚度的话,销轴可以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动件是通过1连接到板上的,板是通过2的销钉固定再大板上的,按照这个逻辑,肯定不会转,但是我没弄明白转 ...

预估是用来限位,小角度转动

网友:
无油衬套必须要有的,不然硬磨肯定不行啊

网友:
转是能转动的,就像楼上各位说的,不能夹紧无油衬套。
没衬套也能转的,有衬套会好一点,寿命长一点,最关键的,有衬套的话,万一衬套磨薄了,可以换衬套。要是没有衬套,孔磨大了,就不好修复了,间隙就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