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 works能否根据属性来批量打印图纸

楼主(2021-10-25):
          一台设备里有很多是钣金件、外加工件、线切割件。现在我的做法是在总装配体里面列出明细表,再通过排序把相同属性的零件放在一起。导出Excel,然后用WIN10文件夹里右上角搜索功能去一张一张的找出来打印。这样很慢效率极低。          请问各位,solid works插件有没有可以根据零件自定义属性直接检索某一个属性,就能批量打印图纸,不用手工一张一张打开、打印。

网友A:
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中“更新自定义属性”里面添加文件过文件夹后,点“下一页(N)”,今天水贴有点多,发不了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中“更新自定义属性”里面添加文件过文件夹后,点“下一页(N)”,今天水贴有 ...

这个是改自定义属性的。我的意思是根据属性来批量打印。比如属性设置是钣金件,然后批量打印把所有钣金件的图纸都打印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改自定义属性的。我的意思是根据属性来批量打印。比如属性设置是钣金件,然后批量打印把所有钣金件 ...

文件名做标记(零件号做个标记,类似http://www.cmiw.cn/thread-1034706-1-1.html

网友C:
自制一个宏,读取零件属性,并根据属性是否选择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名做标记(零件号做个标记,类似http://www.cmiw.cn/thread-1034706-1-1.html

确实是个方法,但是好像还是要一张一张手动打开后打印。有没有批量把整台设备的钣金件都打印出来。打印出来要给仓库验收合格入库的。要不然也不用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一个宏,读取零件属性,并根据属性是否选择打印

宏只听说过,不会写

网友:
可以试试凯元,我一直都用这个的批量打印和批量工程图转CAD等功能,不过这些功能需要花钱

网友:
得二次开发了

网友:
能否 task scheduler批量转成PDF,再将PDF合并成一个打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个方法,但是好像还是要一张一张手动打开后打印。有没有批量把整台设备的钣金件都打印出来。打印出 ...

可以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添加文件时在文件名输入*B*.SLDDRW(假设钣金件都有B标记),回车一下就能挑出所有文件名带B的工程图,当然如果本身项目就带B,那就写成*%%B*B*.SLDDRW(%%B表示零件号里含有字母B的固定零件代号,一般不太可能一个项目搞几个代号吧),这样做要求所有的图要放在一个文件夹内,如果要求随意文件夹之类的恐怕要用PDM的功能了,那就太复杂了

网友:
这个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添加文件时在文件名输入*B*.SLDDRW(假设钣金件都有B标记),回车一下 ...

高手

网友:
11牛逼,今天又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添加文件时在文件名输入*B*.SLDDRW(假设钣金件都有B标记),回车一下 ...

你好,我按照你的方法试着转换DWG格式,在“文件名称或类型”下面输入*B*.SLDDRW,但是还是把全部的工程图都转换出来了

网友B:
添加文件(不是添加文件夹)会弹出选择文件的窗口,在这个窗口的文件名栏输入*B*.SLDDRW回车,是会把所有文件名带B的文件筛选出来,这样可以一次把所有文件都圈选出来(这是用的windows系统本身的通配符支持功能)
*B*.SLDDRW是表示当前文件夹里文件名带B的slddrw文件,文件名都有字母B那就相当于选择全部文件了,按你这种步骤,我的机器似乎不支持通配符(2016版),这是要软件支持的,可能低版本的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文件(不是添加文件夹)会弹出选择文件的窗口,在这个窗口的文件名栏输入*B*.SLDDRW回车,是会把所有文 ...

领教了。的确比自己手动挑图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