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社区里有没有懂钻头选取的大佬?

楼主(2021-10-25):
国外客户要一批钻头,用于钻硬化钢板、保险箱等东西。前几个月寄给客户百来个硬质合金尖钻头,材料用的是45#,硬度大致70-80HRC,但是客户反馈说用着很快就钝化了,不耐磨,有没有大佬懂这个行业的,根据这个要求应该用什么材料?多少硬度?

网友A:
硬度没问题,差在涂层上,进口刀具与国产刀具的区别就是在这里,建议层主可以要求供应商从图层或者刀具角度方面想办法吧

网友:
买进口的吧,国产的不求行。。

网友B:
估计老外不会磨钻头。
让倪志福给他们表演一下。

网友C:
钻头加工什么材质?加工的孔径多大?盲孔还是通孔?钻孔的转速不宜大,任何刀具转速是影响使用寿命的首要因素。

网友:
我就想知道45号钢你说的硬度是怎么个工艺,挺想知道的,望楼主透露一二

网友D:
钻头不能用45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头加工什么材质?加工的孔径多大?盲孔还是通孔?钻孔的转速不宜大,任何刀具转速是影响使用寿命的首要因 ...

钻头用于加工硬化钢板等东西,尺寸6×100mm的,至于盲孔还是通孔不清楚。我们寄给客户的试样钻头原材料根据业务自己找的供应商提供的是45#+硬质合金,45#淬火过,硬质合金襄到45#里(不是很懂钻头,描述有问题望原谅,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头不能用45钢

不是完全的45#,是45#+硬质合金,最后的硬度供应商说能达到70-80HRC
(描述可能不清楚,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老外不会磨钻头。
让倪志福给他们表演一下。

磨钻头技术活,我自己都磨不好,还是得靠机器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没问题,差在涂层上,进口刀具与国产刀具的区别就是在这里,建议层主可以要求供应商从图层或者刀具角度 ...

需要耐磨的话涂层和刀具角度有什么建议?能不能举例指点一下,主要是涂层

网友C:
从你上面说的,钻头是硬质合金焊接式的,把硬质合金螺旋片焊接到45号钢刀杆上的螺旋槽里面,然后在工具磨床上开刃、开角度,大部分这种结构是立铣刀,有这种结构的钻是阶梯复合钻。不耐磨的话,是不是角度的原因:前角、后角偏大导致刃口太虚,就不耐用;可以适当减小前角后角。可以发个刀具图片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上面说的,钻头是硬质合金焊接式的,把硬质合金螺旋片焊接到45号钢刀杆上的螺旋槽里面,然后在工具磨床 ...

一般的不都是钻头尖135°的么,其他的信息比较少啊,老外也没给我,那要减少磨损的话角度要怎么调?

网友:
45号钢肯定不行啊,一般都是工具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