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式键盘架谁做过 转轴是啥样的

楼主(2021-10-25):
外壳好像也是嵌入在铝型材里的  看着好奇特

网友:
2个螺丝直接固定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 ̄▽ ̄)"

网友A:
找了半天我的资料,截了图,结果今天的上传图片的资源已经用光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外框板焊接个螺母,键盘托盘上开个孔,螺丝传过去,以螺丝为轴,在在两侧用链条就像斜拉桥一样,链条拉着键盘板,合上去的时候用型材的那种磁铁螺母,如果磁铁螺杆不够长,买个长一点的那种六角的螺母,拼接起来;

网友:
就螺丝,或者参照等高螺丝~

网友B:
这个鼠标位置感觉用的有点局促,是不是可以换成笔记本上的那种触摸板呢?

网友:
这里面铰链其实和平常的不一样,特殊的铰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半天我的资料,截了图,结果今天的上传图片的资源已经用光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外框板焊接个螺母 ...

找钣金厂 要了个图  倒也真没啥      但是让我自己画  还真不是一时半时就搞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钣金厂 要了个图  倒也真没啥      但是让我自己画  还真不是一时半时就搞得出来的

嗯嗯,,是的,,设备外壳不复杂,也没多少技术含量,但就是画图最耗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鼠标位置感觉用的有点局促,是不是可以换成笔记本上的那种触摸板呢?

那种贵啊,鼠标键盘一共五六十,那种一百多;
再说,一般设备用的键盘都是88键的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贵啊,鼠标键盘一共五六十,那种一百多;
再说,一般设备用的键盘都是88键的就够用了。。

好吧,我忘了说前提,成本合适的情况下触摸板应该是更好的选择吧

网友:
这种不难的,很多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我前段时间还真画了,其实就是用螺丝作转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