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无参数画法,是什么画法?

楼主(2021-10-25):
非标设计新手一枚,今天听到一个三维无参数画法,是什么画法?有没有大佬解惑

网友:
类似3DS MAX?

网友:
不能修改数字后自动调整模型

网友:
就是基于面或者型的操作。前面的数据就是一个实体或者曲面。

网友:
3dmax   c4d  可以像捏橡皮一样 ,做成想要的形状。    机械的话  像 ug  做过模具都知道 ,可以去除参数 ,也算无参数建模了

网友:
inventor2016开始也加入了非参模型(也可以加入参数进行约束)

网友:
投影画法

网友:
是利用parameter去定义?

网友:
设计出数模后去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