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扭矩选型

楼主(2021-10-26):
联轴器扭矩t=p/n*9550
请问如果电机是1450转  接减速机1:60,这里的n是1450/60,还是电机1450呢

网友:
减速机输出扭矩是电机扭矩的60倍,再查联轴器扭矩即可

网友:
减速机,减的是不是转速啊,增大转矩啊?

网友:
联轴器转速就是输入联轴器转动时的旋转速度

网友:
N肯定是联轴器的转速,联轴器和减速机连。

网友:
肯定是减速后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