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确定普通压缩弹簧能承受的扭矩上限

楼主(2021-10-26):
请教如何确定普通压缩弹簧能承受的扭矩上限?
机械密封的动环被多个弹簧压紧在静环上,当轴加减速时,弹簧们需要给动环扭矩,才能让动环的速度跟着轴一起变化。然而压缩弹簧设计不是用来承受扭矩的,请问该如何确定普通压缩弹簧能承受的扭矩上限?

网友:
压力,摩擦力

网友:
既然知道普通压缩弹簧根本不能承受扭矩,那就是不能承受,没人研究什么上限,老老实实使用扭力弹簧

网友:
机封上的动环不是依靠弹簧扭转作为动环旋转的动力,而是使用其他结构,如拨叉、传动销、螺钉等方式通过弹簧座带动动环旋转的,多弹簧尤其是这样

网友:
多弹簧机封是只依靠弹簧的压缩力保持动静环始终贴合,但不传递动环旋转的扭矩,个别小规格的单弹簧才有通过弹簧直接带动动环旋转的情况,但不多见,属于非正规性设计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10-26 09:03多弹簧机封是只依靠弹簧的压缩力保持动静环始终贴合,但不传递动环旋转的扭矩,个别小规格的单弹簧才有通过弹簧直接带动动环旋转的情况,但不多见,属于非正规性设计
谢谢指正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10-26 09:03多弹簧机封是只依靠弹簧的压缩力保持动静环始终贴合,但不传递动环旋转的扭矩,个别小规格的单弹簧才有通过弹簧直接带动动环旋转的情况,但不多见,属于非正规性设计
那么,请问弹簧力的上限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弹簧力的上限是如何确定的?

压缩弹簧的弹簧力的上限就是由自由长度状态到压并时,F=KL,F——压缩力,K——弹簧刚度值,L——压缩了的长度,初中物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