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静力学分析不收敛

楼主(2021-10-26):
为简化模型,分析对象为机械手爪的手指,手指缝隙安装了滚轮,滚轮用橡胶,手指用碳纤维,其他的部分都去掉了。它是9根手指一排,通过其顶面的盖板将其连接,为简化模型,我将盖板安装孔去掉,在软件接触设置为两物体绑定boned。滚轮轴与手指端面设置为boned,滚轮与滚轮轴之间设定为frictional support
以上设置参数都是默认
然后对两个最外侧的手指中心圆孔做remote displacement留下z轴旋转,因为实际模型上此处会有连杆与其相连接,在其带动下,整个手指呈现圆周运动
其他约束,fix support设置在了9根手指下表面和两个侧表面上
还有盖板的上下表面
圆柱约束设置在最外侧手指的边缘的两个圆孔内表面圆柱面上
网格划分为默认形式
分析设置里打开大变形开关,和弱弹簧,系数为1000000,其他是默认,但是依旧没有收敛,
所以请教各位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模型很简单但是却不约束,我还加了好多约束,如何解决?谢谢

整体设置

整体设置

警告一

警告一

警告二

警告二

警告三

警告三

网友A:
你固定那么多约束干嘛?只留几个螺栓孔固定就好了,其他都放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固定那么多约束干嘛?只留几个螺栓孔固定就好了,其他都放开试试?

我这里还有接触约束

网友A:
接触不用约束,你模型里面接触了,workbench就自动判断为约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用约束,你模型里面接触了,workbench就自动判断为约束了

那我留下fixsupport displacement 这些约束看看

网友B:
我是感觉是数模的网格没有划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感觉是数模的网格没有划分好。

我就是默认的网格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