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 如果是加速的话,速比一般不要小于多少?

楼主(2021-10-26):
由于电机利旧,现在速比已不合适,需要加大链轮调节速比,根据速度计算,需要将主动链轮设计为Z35齿,从动链轮Z9齿,请问是否可行,链传动的传动比范围一般是多少?

网友:
1-3

网友:
这个速比差别比较大啊

网友A:
从动轮9齿啊?链传动一般不都大于17齿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动轮9齿啊?链传动一般不都大于17齿的么

一般是这样的,但是在滚筒线的应用中,滚筒一般是使用9-11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