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齿轮问题

楼主(2021-10-26):
是一个收卷机,用plc控制的时候,在某一个速度,减速箱发生强烈的震动,在其他速度没有发生,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最有可能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惯量不匹配,减速机速比选的不对。

网友:
惯量不对,减速机选的不对。

网友:
   收卷机减速机自己做?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电控出问题了,较小的可能是谐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电控出问题了,较小的可能是谐振

说来听听啊。

网友:
我们公司之前有一个类似的设备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换了个电控零件好了。而且减速机类发生谐振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选型计算过没有?

网友:
这个减速机选型都是有选型表的,超过极限了吧

网友:
齿轮箱升速传动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