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7水果机机械原理

楼主(2021-10-26):
求大神分析777游戏机中间三个水果筒滚动的机械结构,并且分别停止后还能准确将水果标志正中呈现的机械原理。

网友A:
现在的老虎机都是电动的,电磁控制。
老式的纯机械是靠制动器卡入凹槽制动定位。

网友:
研究明白了就发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老虎机都是电动的,电磁控制。
老式的纯机械是靠制动器卡入凹槽制动定位。

想DIY一个玩玩,不知道具体构造

网友:
  搞个伺服电机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s/video/BV1Lb411L7Se

网友:
用磁铁可以不?转盘搞一圈磁铁,然后用一个磁铁靠近,就可以把位置修正了。

网友:
里面都是程序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s/video/BV1Lb411L7Se

游戏厅也是这种原理吗?视频这个应该是简易版本,想做个完全体版本,还原游戏厅那款,经得起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