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计算中心距差异

楼主(2021-10-26):
求教各位前辈,啮合直齿齿轮,计算出来的理论中心距比给定的实际中心距大0.7毫米,实际中心距不能更改,也就是说实际中心距不太够,差0.7毫米。
这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吗?有什么调整的方法吗?

网友:
变位了吗,

网友A:
你的是直齿轮,中心距就只和模数、啮合齿轮的齿数、变位系数有关。不明白为啥理论值和实际会差这么多?模数和齿数是不会变的吗?如果在模数和齿数都固定的情况下,那只有齿轮负变位来缩短中心距。

网友B:
我上次设计的伞齿啮合,还好是把传动轴的台阶给削掉一些,
你这比我的还麻烦;
问问供应商,是不是他们齿轮小了,再多换几家供应商的齿轮试试,

网友:
这只能证明其它零件加工误差,你怎么保证收到的零件没有误差

网友C:
除了需要变位凑中心距,还要考虑安装和加工对中心距的要求。手册原文

网友D:
你要设计可调中心距的。实际加工出来没有这么完美的。
如果非要达到一定的中心距,可以通过齿轮变位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公差
,,,,,,,,,

明白,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直齿轮,中心距就只和模数、啮合齿轮的齿数、变位系数有关。不明白为啥理论值和实际会差这么多?模数 ...

明白,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设计的伞齿啮合,还好是把传动轴的台阶给削掉一些,
你这比我的还麻烦;
问问供应商,是不是他们齿 ...

明白,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设计可调中心距的。实际加工出来没有这么完美的。
如果非要达到一定的中心距,可以通过齿轮变位来实现

明白,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需要变位凑中心距,还要考虑安装和加工对中心距的要求。手册原文

明白,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不想变位就修齿呗。

网友:
需要正变位。

网友:
变位,或者修齿(需要做特殊品记录)

网友:
你把主从动齿轮贴出来,我帮你算。

网友:
加大正变位即可,如果现在已经做足够大的正变位了,那就增加齿数,如果传动比不能变,那就加大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