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了了 问一个SW软件的问题

楼主(2021-10-26):
请问下,我的画图习惯是新建虚拟零件画图

然后保存了以后  再次打开 经常会有步骤丢失 是什么情况

比如图片上,我开了气爪的定位槽,然后也保存了,但是打开了以后 就丢失了,好几次了,好烦啊这种情况

楼主:
然后有时候 虚拟零件保存外部也保存不上,只能保存所有,重新打开以后  还是会有步骤丢失的情况

网友A:
改掉这个习惯

网友:
是从上往下建吗

网友:
好吧,我都是先建零件,然后放到装配体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掉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有啥缺陷,我UG转过来的,自顶向下用习惯了

网友(点评):
因为软件不同,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网友:
应该是默认模板设置问题

网友B:
我遇到的是,把文件夹复制到优盘,在别人的电脑上打开,零件之间的组装关系都没有了,没有约束了,,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只能打包到优盘,就没有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我在公司电脑画的图,复制到硬盘,公司版本2018,家里电脑2020,打开之后,啥都没有,全部报错,找到这个零件,就恢复一个,也是不知道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习惯有啥缺陷,我UG转过来的,自顶向下用习惯了

自顶向下SW也可以,新建一个零件加到装配体,然后在装配体里编辑零件一样可以实现自顶向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是,把文件夹复制到优盘,在别人的电脑上打开,零件之间的组装关系都没有了,没有约束了,,不知道 ...

不要用复制,打包就对了。不然工程图和零件图,还有其他的关联,都容易丢失。记住改了习惯就行了

网友:
自顶向下做方案还行,如果是正经的设计出图,最好不要用这种方法,很多弊端。

网友:
还是没保存好。

网友:
自顶向下:保存一个零件模板,配合之后另存为

网友:
模板问题?或者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是,把文件夹复制到优盘,在别人的电脑上打开,零件之间的组装关系都没有了,没有约束了,,不知道 ...

需要复制装配体到其他位置最好使用“打包”      文件--打包(pack and go),这样配合关系、尺寸参考、工程图之间的链接、外观贴图等等,都会正常转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习惯有啥缺陷,我UG转过来的,自顶向下用习惯了

SolidWorks 自顶向下完全OK的,大型装配体一个个去画,改起来累死。

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有以下几种可能:
1.打开该装配体时,同时打开了其他“同名”文件,保存时会发生错误;
2.该装配体文件没有正常保存在装配文件夹下,不小心保存到其他文件夹,该文件夹被修改或者移动/删除,对应的零件都会缺失;
3.软件安装问题;

网友:
最好是不要用虚拟

网友:
没遇到过,还是来学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 自顶向下完全OK的,大型装配体一个个去画,改起来累死。

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有以下几种可 ...

SolidWorks 自顶向下怎么操作的,请介绍一下方法,谢谢!

网友:
文件名最好是不要修改,修改文件夹名称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复制,打包就对了。不然工程图和零件图,还有其他的关联,都容易丢失。记住改了习惯就行了

请教大神,我有时候打包了。然后有的子装配体还是关联到原来的装配体中了,造成修改之后,影响到不应该影响到的产品。咋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s 自顶向下怎么操作的,请介绍一下方法,谢谢!

关于SolidWorks自顶向下建模,我一般习惯于这样操作:
1.定义关键部分的全局变量(例如:总长宽高、型材截面、轴径、板材厚度……);
2.建好主体部分(例如:外框架、主要的梁、底座……),并合理引用相关全局变量,便于后续修改;
3.在主体相应位置生成零部件(插入零部件--新零件),零部件适当引用主体的对应参数、引用全局变量;

合理的引用全局变量可以使后续的修改省很多时间,例如经过验证需要修改材料厚度,如果变量关系设置合理,直接修改全局变量--厚度参数就可以了。
也有使用局限,例如不适用于需要展示部件间有相互运动的的结构。

设计中一般是自顶向下与自底向上相结合的,单纯的自顶向下与自底向上较少,看个人设计习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神,我有时候打包了。然后有的子装配体还是关联到原来的装配体中了,造成修改之后,影响到不应该影 ...

这种情况极少吧?另外一提就是,你打包了,假如打包前的零件是打开状态,你这时候打开打包的装配体,应该就会同名直接关联到之前的零件;我遇到过一次用16版本,在打包的零件统一用添加前缀功能都改了名字,但还是关联了以前的零件,这时候把选择一零件,用重装功能重装,就会正确引用到打包后带前缀的零件。没搞懂为啥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极少吧?另外一提就是,你打包了,假如打包前的零件是打开状态,你这时候打开打包的装配体,应该 ...

碰到过几次,现在都是打包后的文件,开启之后先看一下里面的名字是不是都带那个前缀,不然心里不踏实

网友:
把你的步骤写出来看看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