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进出货的时候载货台晃动

楼主(2021-10-26):
设计了一个提升装置,通过四根滚子链条悬挂载货台进行提升,有对重。货物完全进入或者完全出来的时候,载货台会出现上下颤动,严重的时候会带动整机框架晃动。怀疑是链条出现弹性伸长。
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盲猜吗?我先来。共振了

网友B:
横向稳定性不好。加强

网友C:
使用变频器加电机试试,启动和停止时减慢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向稳定性不好。加强

目前的状态是货物从外面的输送机输送到提升机里面。随着货物逐渐进入,载货台输送面和外面输送机的输送面逐渐产生高差。货物完全进入的一瞬间,对载货台有冲击,导致载货台上下颤动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变频器加电机试试,启动和停止时减慢速度。

目前的状态是货物从外面的输送机输送到提升机里面。输送电机用的三相异步电机。随着货物逐渐进入,载货台输送面和外面输送机的输送面逐渐产生高差。货物完全进入的一瞬间,对载货台有冲击,导致载货台上下颤动几下。
现在主要是想先解决载货台颤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吗?我先来。共振了

目前的状态是货物从外面的输送机输送到提升机里面。随着货物逐渐进入,载货台输送面和外面输送机的输送面逐渐产生高差。货物完全进入的一瞬间,对载货台有冲击,导致载货台上下颤动几下。

网友:
结构强度不够,产生共振了

网友D:
载货台没导向或者间隙太大,平台肯定不能晃?保证载货台与机架的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载货台没导向或者间隙太大,平台肯定不能晃?保证载货台与机架的刚性

载货台有导向。现在是怀疑链条弹性伸长了。就像把重物挂在弹簧下端一样,进货后,载货台下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载货台有导向。现在是怀疑链条弹性伸长了。就像把重物挂在弹簧下端一样,进货后,载货台下沉了。

链条是开环还是闭环绕一圈的?我们做那么多都没问题包括同步带(轻载),双排链或者两根单链就行,没必要搞四根,如果是伸长了工作时间不长有可能选小了,另外有没有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条是开环还是闭环绕一圈的?我们做那么多都没问题包括同步带(轻载),双排链或者两根单链就行,没必要 ...

链条是开环的,一头连载货台,一头连配重。额定负载1.5吨,用了4根20B的单排链条。根据链条的极限拉伸载荷计算的安全系数挺大的。

网友:
我猜你的结构是开环的吧?那就和四根皮筋吊平板没区别,负载变化再突然一些都能起飞了如果四根链条都是闭合成环并且上下都有链轮拉紧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2022-07-19):
负载变动引起结构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