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加工工艺的问题

楼主(2021-10-26):
还是直接上图吧 这个除了火花加工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这也太奇怪了,学生搞出来的?

网友:
这个除了电火花,好像还真没有好的办法了。。
你那个窄条只有1.6mm,却有30个深。。铣刀下得去下不去是一回事,,关键1.6都没有这么长的吧~~~

网友A:
换个设计方案就好加工了

网友B:
冷镦也可以加工  就是看你量了

网友:
M20X1留出空刀槽来,M6尾部得有底孔。1.6宽的槽,相对半圆槽底部深度2mm,目前工艺只能是电火花加工出来。

网友:
可以铸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设计方案就好加工了

可能只能这样 减材制造的话 比较费解 是传感器的安装件 肯定得考虑成本的

没有好的方法 只能是里面做个半圆的键或者做个两个分离的配合件

网友(点评):
传感器的安装件??传感器怎么走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只能这样 减材制造的话 比较费解 是传感器的安装件 肯定得考虑成本的

没有好的方法 只能是里面做 ...

做成装配件,加工成本会低很多。

网友:
考虑拆件

网友:
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拆成两个零件加工

网友:
开模也可以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粉末冶金,不过开模的费用可比电火花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镦也可以加工  就是看你量了

能问一下冷镦能达到1.6mm下去30个深吗?对这种工艺不太了解,感觉都是用在做螺栓螺母常见

网友:
直接3D金属打印吧,感觉要求不算高,件又比较小,用铝的话一两百感觉能搞定

网友:
金属3D打印吧。然后在加工。

网友:
0.9±0.05这个尺寸有点狠

网友C:
现在我就3D金属打印,可以试试看

网友:
上下的22+/-0.2不是直径?

网友:
这种结构能否考虑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就3D金属打印,可以试试看

强度会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