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相同的车轮,宽窄对于加速度的影响??

楼主(2021-10-27):
假如一辆车,动力恒定在200NM,轮胎直径相同
宽轮胎是220mm宽,窄轮胎是180mm宽。

请问,哪种轮胎加速到100KM/h时间更短呢??

既然汽车前进的动力是由摩擦力提供的。宽轮胎的摩擦力更大,f=ma,这样汽车的加速度更快。

但网上有说窄轮胎启动更快的,很疑惑,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21-10-28 09:02):
经过与众多坛友的讨论,总结如下,希望大家看看对吗:
在不打滑的前提下:主动轮与地面属于静滑动摩擦,向前,静滑动摩擦fs=u*车重
车轮与地面的静滑动摩擦系数取0.3.车重取15000N,则最大静滑动摩擦力=4500N

补充内容 (2021-10-28 09:05):
车轮直径取600mm,则最大静滑动摩擦力对应的力矩=4500N*0.3m=1350Nm。
只要我的车,输出扭矩不超过1350Nm,那么,我的车轮就不会打滑。

补充内容 (2021-10-30 11:32):
错了。汽车车轮的运动属于平面运动。一方面是绕车轴的转动,一方面是质心的平移。所以,输出扭矩肯定要大于摩擦力抵消的那部分扭矩。剩下的提供旋转。然后,与地面接触的那点的瞬时速度一直为0,做纯滚动。

补充内容 (2021-11-2 08:18):
之前想的又错了。。。地面对轮胎的摩擦力,必须小于输入车轮的扭矩。分两种情况
1.纯滚动:输入扭矩减去摩擦力对轮心的扭矩后得到的扭矩使轮胎旋转,而摩擦力使轮胎向前运动。这两个运动合成之后,接触点速度0.

补充内容 (2021-11-2 08:19):
2.打滑。地面提供的摩擦力很小,输入扭矩减去摩擦力矩后得到的力矩,这个力矩使车轮旋转,车轮旋转的速度远远大于向前的速度,所以车轮打滑啦。

补充内容 (2021-11-2 08:23):
没想到一个日常生活中看似常见的问题。涉及到的知识点之多,让我咂舌。
宽轮胎与窄轮胎,如果都不打滑,那么相对较小质量,较小转动惯量的车轮,加速将快一些。

补充内容 (2021-11-2 08:26):
至于豪车为什么车轮宽,因为豪车的发动机一般较好,所以扭矩很大。窄轮胎哪怕用尽全力也打滑。所以豪车的轮胎宽。
一辆小破车,窄轮胎也不打滑,换上宽轮胎,也没用。因为压根就用不到这些能力。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A:
窄轮胎快些,阻力小些。

网友:
和路面有关。

网友(点评):
相同路面啊。。。现在只有宽窄是单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窄轮胎快些,阻力小些。

汽车前进的动力不是靠  驱动轮的摩擦力提供吗? 摩擦力方向向前
为啥窄轮胎摩擦力小,启动快呀?

网友(点评):
接触面小些

网友:
你的力学没学好。作为物理课力学部分的基本概念之一,摩擦力取决于两接触面正压力和摩擦系数,与接触面积大小无关。第二个概念,轮胎宽窄影响轮胎质量及转动惯量,都是阻碍加速能力提高的因素。

网友(点评):
第一个概念。。。你的意思是1mm宽和200mm宽的轮胎摩擦力一样啊、、、那么多人改装宽轮胎都是错得喽???高中的概念我感觉本来就是阉割版

网友(点评):
你说的第二点很对,越宽,转动惯量越大。所以轮胎旋转运动来说,是宽比窄慢。

网友:
还是和路面有关,存镜面和砂石路面结果不同。

网友(点评):
。。。说了在一个路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汽车前进的动力不是靠  驱动轮的摩擦力提供吗? 摩擦力方向向前
为啥窄轮胎摩擦力小,启动快呀?

汽车前进需要地面的摩擦力不假;但是别忘了,摩擦力只是一个被动力没有驱动力就没有摩擦力;也就是说:只有驱动车轮旋转才能使车轮与地面产生摩擦力;摩擦力的大小由驱动力决定。

摩擦力与接触面积的关系是什么呢?
接触面积决定最大静摩擦力,也就是车轮不打滑时的最大摩擦力,而不是实时摩擦力;
宽轮胎比窄轮胎可以产生更大的静摩擦力,也只是能够产生更大的静摩擦力

所以在车轮不打滑的前提下,轮胎宽窄对于加速度是没有影响的;
如果考虑更细微的影响(风阻、惯量、质量......),发动机动力相同的情况下,宽轮胎比窄轮胎阻力更大,所以加速更慢!

那么为什么宽轮胎的汽车会提供更好的加速性能呢?
是因为宽轮胎能够提供更大的静摩擦力(不打滑),也就可以给车轮施加更大的动力。

大排量汽车(比如3.0L)配备更宽的轮胎,而小排量汽车(比如1.2L)配备较窄轮胎,这就是原因。

网友(点评):
【摩擦力大小由驱动力决定】,此话有误。

网友(点评):
这种解释比较专业,如果动力不是足够大,没有打滑的话,窄轮胎加速性能好,因为重量轻;如果动力足够大,宽轮胎加速性能好,因为能防止打滑,全面发挥动力优势。PS:上边回复好多文盲。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是不是这么理解: 汽车车轮输入的扭矩是M1,最大静摩擦力对旋转中心的扭矩是M2。 所以车轮旋转的扭矩是M3=(M1-M2),宽轮胎的M3小于窄轮胎。再加上宽轮胎的J(转动惯量更大),所以宽轮胎旋转更慢.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第二点: 是否四个轮胎的最大静摩擦力对轮胎中心求扭矩。这个扭矩值要小于轮胎输入的扭矩。这样还能不打滑?

网友(点评):
走直线和转弯影响不同

网友(点评):
@武汉老虎 是的,转弯时有滑动,会产生滑动摩擦阻力;这个是纯阻力,不是使汽车前进的摩擦力。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轮胎宽度会影响轮胎的使用寿命,但对摩擦力没有影响
对摩擦力有影响的是轮胎的花纹

网友:
放眼一望,都是被高中物理坑害的孩子。高中关于摩擦力的理论是阉割版,另外,即使相同直径的车轮,宽窄不一样,实际直径(变形后)也不一样。讨论加速性,建议看看F1的轮子是宽是窄

网友(点评):
我认为,F1的宽轮胎是和使用寿命强相关,有规定每次比赛使用轮胎数有上限的,轮胎跑两圈的抓地力就不行了,得更换

网友:
可能对摩擦力有误解,摩擦力=摩擦系数*接触面积   不假;但是对于静摩擦,这个公式只描述了最大静摩擦力,而不是实际静摩擦力;

实际静摩擦力一定=牵引力(牵引力<最大静摩擦力的情况下)
超过最大静摩擦力后,将适用动摩擦,理论上适用   摩擦力=摩擦系数*接触面积  这个公式。

本题讨论范围应该局限在静摩擦范围。

网友(点评):
我认为:牵引力一定是大于实际摩擦力的。这样轮胎才会旋转。如果相等,那么车轮将向前滑动。因为不受扭矩的物体是不会旋转的~

网友:
综合性的问题,我猜想一下。如果轮上的车重和下压力很大的话那么用宽的轮胎(F1赛车)。如果车重和下压力小用窄的轮胎。要相信科学,同时不要太相信科学。分析现实,大胆猜想,严谨验证。

网友:
扯什么呢,启动快慢只跟自重扭力比有关,还窄轮胎,换个窄轮胎就能让小车拉上百吨的石头还直接彪出去了?

网友:
我觉得吧,因为轮胎花纹的原因,宏观上宽轮胎和窄轮胎摩擦系数是不一样的。再有本身摩擦系数就是个经验值。所以宽轮胎快还是窄轮胎快以实验为准比较好。如果让我给建议的话,动力轮用宽胎,从动轮用窄胎

网友:
热青茶
【摩擦力大小由驱动力决定】,此话有误。  发表于 29 分钟前

@热青茶,
那你说汽车静止不动时摩擦力是多少?
汽车加速时,质量*加速度/时间+各种阻力=驱动力,驱动力=摩擦力,这不对吗?
匀速运动时,驱动力=各种阻力=摩擦力;也就是惯性定理:受力平衡时,物体将保持原有运动状态不变,有错吗?

网友(点评):
你这个物理要补一下。 汽车静止时摩擦力同坡度(角度)有关。

网友(点评):
如果轮胎不动(处于平面),确实不受摩擦力。这点610说的对

楼主:
从能量分析的角度来看:
1.主动扭矩使车轮旋转。根据M=J*a。宽轮胎的转动惯量大,所以角加速度小。所以在加速阶段:宽车轮比窄车轮转的慢,这点应该没问题。
到匀速阶段,两种一样快,只是宽轮胎比窄轮胎更晚到达这个匀速。

2.地面对主动轮的摩擦力提供向前的加速度,宽轮胎比窄轮胎的摩擦力大,所以向前的加速度大。

这两个情况一正一负,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算算看,哪种轮胎加速快。(我给出的前提条件可能不全,请大佬们按最简单的情况考虑)
@未来第一站  @二号机

网友:
自重一定的情况下宽轮胎与窄轮胎的摩擦系数不一样吧,宽轮胎应该能获得更大的摩擦系数,扭矩一定的情况下不应该是摩擦系数更大的启动更快吗,在实际情况中F1不也是宽热熔胎增加摩擦力提高变速性能吧,F1更换窄轮胎会提升加减速性能吗?

网友(点评):
宽胎与摩擦系数没有必然联系,摩擦系数只和相互接触的物体材料、表面宏观及微观现状等有关;材料摩擦力表中给出的条件只有2种材料,甚至没有接触面积;接触面积大小只影响摩擦力而不影响摩擦系数。

网友:
爱看书的pig
还有就是第二点: 是否四个轮胎的最大静摩擦力对轮胎中心求扭矩。这个扭矩值要小于轮胎输入的扭矩。这样还能不打滑?  发表于 5 分钟前
爱看书的pig
请问大侠,是不是这么理解: 汽车车轮输入的扭矩是M1,最大静摩擦力对旋转中心的扭矩是M2。 所以车轮旋转的扭矩是M3=(M1-M2),宽轮胎的M3小于窄轮胎。再加上宽轮胎的J(转动惯量更大),所以宽轮胎旋转更慢.  发表于 14 分钟前
terry159
这种解释比较专业,如果动力不是足够大,没有打滑的话,窄轮胎加速性能好,因为重量轻;如果动力足够大,宽轮胎加速性能好,因为能防止打滑,全面发挥动力优势。PS:上边回复好多文盲。  发表于 半小时前

对于静摩擦,一定要树立一个概念:那就是摩擦力一定是有质量的物体(可以简化成有质量的一个质点)有运动趋势,即受到外力;
那么外力是什么呢?拉力、推力、风阻、摩擦力、磁力、原子力、化学力(比如爆炸)重力、重力的支反力......当然还有那位说的下滑力;
不管受多少外力,总归会形成一个合力;

简单的就是  这个合力=质量*加速度;或者合力=0,物体保持原有的运动状态不变(包括静止)。
至于轮胎惯量(还包括汽车各种传动机构)及扭矩(也包括汽车各种传动机构)都是输出最后动力的中间过程,也就是属于内力(有没有内扭矩的说法我不知道),它们只影响最后输出的牵引力。

那么轮胎宽窄影响啥呢?1.影响风阻,2.影响总质量(假设宽胎更重),3.影响最大静摩擦力(假设宽胎接地面积更大)4.不会影响实际摩擦力(当然宽胎从动轮摩擦损失会略有增大),4.影响油耗(这是汽车内部的事,因为惯量、风阻及转向阻力更大)

网友:
宽轮胎更能利用扭矩,也就是地面给车轮的向前的摩擦力大。

网友:
那个抓地好那个快

网友:
轮胎的压力大小不同,宽笮有不同,所以无论如何,宽窄是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好:
       首先对理论要学清楚,车辆的驱动力来自于地面对轮胎的摩擦力,而这个地面对轮胎的摩擦力的值等于车轮扭力、支持力*摩擦系数这两个值中的较小值。不可一概而论认为就是支持力*摩擦系数。
       对轮胎方面如果不考虑宽胎相对较大的转动惯量,通常认为宽胎的摩擦系数相对略大,具体大多少要实际验证。
      对你这个问题目前只能这么回答:现有简易模型条件
      如果该车重量小,车轮扭力高于支持力*摩擦系数,宽胎车加速度略高;
      如果车重很大,忽略宽胎和窄胎转动惯量、重量、胎阻这些的话,两车加速度相当;考虑惯量、胎阻等窄台车加速好。
      以上,供参考。

网友:
轮胎扁平化是趋势。

网友:
豪车都宽轮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前进需要地面的摩擦力不假;但是别忘了,摩擦力只是一个被动力;没有驱动力就没有摩擦力;也就是说: ...

思考再三,确实如大佬所说。佩服佩服~~~

网友(2022-04-24):
引用 楼主:
汽车前进的动力不是靠  驱动轮的摩擦力提供吗? 摩擦力方向向前
为啥窄轮胎摩擦力小,启动快呀?

因为窄胎提供的摩擦力已经足够了。

网友:
所有工况都相同的话,轮胎宽的加速时间短,因为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是推动力,轮胎宽,摩擦力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