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万象调整角度后固定的机构

楼主(2021-10-27):
老板给了一个设计任务,是做机构设计,外壳什么的会发到结构那边去优化,差不多一个月了,做出来一版,客户嫌体积太大,现在要重新想结构,哎,头大,发出来,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是一个双眼摄像头,两个眼睛,要求上下翻转,翻转角度正负20°、左右旋转角度正负10°,旋转或翻转后,位置要固定;

我的第一版如图1,体积是200*80*60,客户希望是120*80*60,旋转方案是客套壳,摄像头(黑色)一侧安装有一个支架,摄像头通过左右轴安装在壳内的支架上,壳外会有图2所示的突起做旋转后角度固定,旋转后通过螺丝拉紧旋钮、壳体和摄像头,外壳和内壳是竖向固定,可以做旋转,角度调整和内壳相同;

现在第二版业务说用球型摄像头,也是壳套壳,最外壳是四个腰型孔,如图3 ,摄像头外壳只是一个环形箍,四个方向各有一个小突起,如图4是我又把思路改了一下,是可以左右上下转,但是转完之后在视野的第三象限会有盲区;现在是实在想不出来了……

又改了思路是在环形箍上安装个万象节(球头的那种),万向节另一头装一个螺杆,螺杆装在最外壳上,角度调节通过拧螺杆,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做外壳的壁厚加厚,势必尺寸又大了,现在这个球摄像头外径51mm,

网友A:
可去沐风网开开眼界,启发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去沐风网开开眼界,启发思路。

沐风、开拔都去了;
关键词“摄像头”“两眼摄像头”“万象节”“万象固定机构”……
能想到的关键词都用过了,找不到想要的结果,
关键的关键是,客户预算才二十块钱

楼主:
旋转要求的角度后,需要固定住,
所以万象的还不行

网友:
千分表支架

楼主:
谢谢支招
没描述清楚,摄像头在转动的时候,视野的十字架是保持横平竖直的,不能有角度倾斜,不然成像也是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沐风、开拔都去了;
关键词“摄像头”“两眼摄像头”“万象节”“万象固定机构”……
能想到的关键词都 ...

二十块钱?设计个结构给20块钱?打发要饭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十块钱?设计个结构给20块钱?打发要饭的了

不是设计给20,是客户对产品预算,毕竟这玩意投产了,数量都是成千上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设计给20,是客户对产品预算,毕竟这玩意投产了,数量都是成千上万的,,

成本20啊怪我激动了。

网友:
万向地球仪。

楼主:
谢谢,我去搜一下,

网友C:
这个相似摄影监控的产品

网友D:
十字万向节或者球铰链都是可以的,自己造型再修饰一下,要阻尼的话把阻尼结构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相似摄影监控的产品

这个就是摄像头的1,不过人家都是里面放个电机,我这个是手动的。。客户预算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字万向节或者球铰链都是可以的,自己造型再修饰一下,要阻尼的话把阻尼结构做一下

谢谢,,已经做出来了,,等客户那边通过以后,实际做产品时,我在看情况把原理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