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注射泵,型号XE1000 3 PORT 1/428 CAN1000步,有懂得给个介绍吗?

楼主(2021-10-27):
有没有懂得,给个介绍,告诉我怎么用,我只有3D,也有规格书,但是没有使用说明书,找了半天没找到,有没有懂得,介绍下原理和使用方式还有禁忌!谢谢了

网友A:
打过针吧?注射泵就是个大号大针筒,当针筒的直径固定了,注射量就取决于注射器活塞的行程,注射器活塞是由滚珠丝杠驱动的

网友:
你这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过针吧?注射泵就是个大号大针筒,当针筒的直径固定了,注射量就取决于注射器活塞的行程,注射器活塞是由 ...

你说的是这种?这种我也知道啊,要不我拆一个看看里面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种?这种我也知道啊,要不我拆一个看看里面什么情况?

注射泵原理都是一样的,你从外面看他做的高大上,其实就是一个注射器,只是变了个马甲而已

网友:
你第一个发的是工业注射泵,后面发的是医疗注射泵。
原理就是机械进给,电机控制多少步对应多少滴,什么速度。
液量准确度精确度、工作环境温度湿度这些参数都不相同。

网友:
上当了,反应过来已经扣了10积分

网友:
给脉冲控制电机,推拉活塞这个电机先回原点。
控制阀门的电机应该也要回原点。
阀门是三通阀来的,有两个位置:一进水管跟活塞连通,二出水管跟活塞连通。
如果要进水,进阀门打开,活塞吸。
出水的时候,出水阀门打开,活塞推。
出水量根据电机移动距离来控制。
进水出水是可以反来用,把门控器反过来,可以抽水,也可以放水。

网友B:
你这个多少钱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多少钱一套?

大几千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多少钱一套?

不过我也不是特别清楚,采购没混熟呢,刚来这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