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G到底是怎么定义以及区分的

楼主(2021-10-27):
AWG在百度上搜到是“表示导线形成最后直径前所要经过的孔的数量,数值越大,导线经过孔的等级越高,导线的直径也就越小”。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里面提到的孔是什么?还有AWG是不是应该数值越大,电线越细,电阻越大,那AWG值更小(电线更粗)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感谢各位大佬们的解答!

网友A:
这是什么行业的英文缩写?否则很难查到对应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行业的英文缩写?否则很难查到对应的解释

是一种算是衡量电线直径的单位吧

网友B(2022-09-07):
AWG 美标的线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WG 美标的线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