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外的螺纹5/16-24

楼主(2021-10-27):
朋友们,谁知道这个螺纹的情况。加工了5/16-24UNF的螺帽,只旋了两圈就装不进了。头部45度外扩口密封结构,适用于气路密封10MPa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螺纹5/16-24 UNF,是美制统一螺纹,单位是英寸,5/16是大径(0.3125in),24是螺距(每英寸牙数24)。UNF表示统一螺纹的细牙。M表示的是ISO米制普通螺纹。”
以上是百度来的,因为我也不懂;
你说拧两圈就拧不动,第一反应是不是牙不对?是加工问题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5/16-24 UNF,是美制统一螺纹,单位是英寸,5/16是大径(0.3125in),24是螺距(每英寸牙数24)。UNF ...

英制螺纹和美制的能否通用,牙型角不一样

网友B:
这弄不好是NPT的密封管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弄不好是NPT的密封管螺纹。

老外的螺帽图纸来了,看不懂英语,也没看懂密封在哪里,端面密封O型圈跟阀体上外六角螺帽密封不好,一直以为是内部45度的密封

网友:
应该是牙做的不太好,我这边有个零件是配的UNC螺纹偶尔也会配不顺滑的,你这细牙的,应该更容易出现不顺滑的现象

网友:
螺纹不配套吧

网友:
牙型55度和60度是不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