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套装配问题

楼主(2021-10-27):
问题是这样的:
同一根轴上要穿两个高力铜套,这种安装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铜套需要浸泡油吗

网友:
不需要 本身自润滑

网友:
  自润滑含油铜套

网友:
结构可调不要互相憋劲。

网友:
其实铜套应用太考验加工精度了,我还是喜欢用直线轴承。

网友:
轴的表面质量一定要跟上去。配合也要合适,过紧过松都会破坏结合面。

网友:
铜套强进去的时候,注意不要破坏上面的石墨粉。

网友:
大家说的好,赞。

网友:
装配前,无油衬套最好放油里浸泡一段时间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浸油是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