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报价

楼主(2021-10-27):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谈判的时候都是如何报价的
太痛苦了,报价高了人家都不甩人;报价低了扯皮的空间没有了
是时机不对,还是报个低价直接死咬不放

网友A:
我之前公司流程是:
接到任务,研发部设计方案,审核方案没问题,研发部做预算,给到业务部一个工程报价,业务报给客户,

因为客户是富士康,所以滚蛋的多,
去年年底,我记得富士康在兰考有个车间发出来一百多个项目,我们公司拿到二十多个,其中一个项目有是八十多台,最少的也是五六台,刚开始还认真报,各种算,后来早上给的清单和图纸,下午就要给价格,大概看一眼清单,看一下STP组装图,没有特别贵的,或者没见过的,就大概给个价格就出去了,最后拿到手两个项目,
一个是我的,一共才二十多台台,后面一算,一台上才挣5000多,做的过程中,各种替换,结果这批项目查得严,人家派出团队过来申,拿着清单对实物铭牌,然后又换会人家要求的牌子,最后我听说这批活的所有厂家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套路,结果都没挣到钱;
另一个项目亏的裤衩都不剩,那家伙的项目里有一个模组,是研磨级高精度的,是带了个P吧?他是没看清还是没看,就报了几千块钱,结果实际采购的时候,供应商报价好像是两万多,才发现问题,当时总监审核的时候也没怎么看,说老工程师,报价应该没问题,结果出了大批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公司流程是:
接到任务,研发部设计方案,审核方案没问题,研发部做预算,给到业务部一个工程报价, ...

我第一家实习的公司,他们客户也是要求用进口的,师兄联系一个代理商,代理商也卖国产替代货,便宜好多,代理商最后还帮忙打上了进口的标,开具进口的合格证,最后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公司流程是:
接到任务,研发部设计方案,审核方案没问题,研发部做预算,给到业务部一个工程报价, ...

麻了,不能随意报价。但是客户吧有特在意这玩意。一个头两个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家实习的公司,他们客户也是要求用进口的,师兄联系一个代理商,代理商也卖国产替代货,便宜好多, ...

那你这个代理商胆子大,
我就这个项目,用到光栅,让供应商把logo换成客户指定的
供应商说你用我的东西,富士康查起来,那就是你的责任,如果我做假,后面出了问题,那就是我给你供假货,
供应商说得对,也做得对。
像光栅、电缆这些我是不敢乱换,除了问题,那都是人命;
但是还是不乏有见钱眼开。
涉及安全的,说实话,我是一直不敢太相信国产,哪怕伺服电机国产的,我都可以用;大不了带不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代理商胆子大,
我就这个项目,用到光栅,让供应商把logo换成客户指定的
供应商说你用我的东西 ...

涉及安全的,这么搞肯定不行啊,不涉及安全的,可以这么搞

网友C:
正常报价就好了,客户也会进行性价比 的比对,你只要够好,比同行的有拿得出的优势,价格高也能说服客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常报价就好了,客户也会进行性价比 的比对,你只要够好,比同行的有拿得出的优势,价格高也能说服客户

模组啊,电机啊什么的,这些国产的也比较多,可能上家公司的缘故,我手里供应商资源大部分是国产代理商,进口的基本上没有,进口的价格透明,没什么人做了,反倒是国产的价格比较乱,因为质量层次不齐;比如输送带电机,能用国产就用国产,反正都差不多,选价格低的,精密度高的地方,用到伺服啥的,还得是进口的。除了非标,好像也米有啥能打动客户的地方;
我在华强北看到这么一个机器,你猜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模组啊,电机啊什么的,这些国产的也比较多,可能上家公司的缘故,我手里供应商资源大部分是国产代理商, ...

看着不大,主要在软件,系统吧,8W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大,主要在软件,系统吧,8W以内

给成都富士康做过一次项目,只有4台,是个OEM项目,图纸富士康那边提供,只有视觉系统是我们公司提供,我报价把电脑、相机、镜头硬件给报了价,软件不知道报多少钱,做了备注就提交给我总监审核,结果怎么就到了老板那儿,
说怎么这个项目报价这么低,别人报价都很高,我说软件系统没做报价,
然后四台机的系统报了四十万,
关系到位了,那个项目很自然的做成了。。。

网友:
如果有关系都好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公司流程是:
接到任务,研发部设计方案,审核方案没问题,研发部做预算,给到业务部一个工程报价, ...

只能说你们采购的水比较大,富士康组装线上的丝杠怎么会用到研磨级的精度。即便是研磨级的丝杠一米多少钱心理还是要有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你们采购的水比较大,富士康组装线上的丝杠怎么会用到研磨级的精度。即便是研磨级的丝杠一米多少钱 ...

那次接的OEM项目是富士康的设备,我们只是出力出材料再组装调试,
那个设备是手机壳侧边贴膜的,贴膜后要喷漆,那个精度还是比较高的,
我看他们发过来的组装要求,总组装精度是1丝以内;不过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底座上XY双模组、模组上有一个R轴,伺服电机带这旋转,然后还有吸附功能,手机壳放上去,下面吸附,上面气缸压下来;侧边就可以贴胶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