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求助,线圈与PEEK的配合

楼主(2021-10-27):
遇到一个问题,线圈要安装在peek底座上,不能胶粘,之前询问过线圈供应商,看能不能直接把线圈缠绕在底座上,供应商直接否了,老板想通过过盈配合来固定线圈,我保持观望态度,一是线圈易变形,不能受压,二是线圈内表面没那么光滑,精度没保证。

现在老板要求做个peek件打算冷缩试试,试试就试试。我来请教下各位大佬,我还是觉得直接缠绕的方式靠谱点,会不会是供应商忽悠我的?

网友A:
你这都没有骨架啊,就光线圈自己保持形状?

网友B:
能不能这样做;
比如你的线圈内径30mm,那你保持架做到29或者30-0.5,反正比线圈内圈小几十个丝,通过间隙配合套进去,然后线圈保持架中间用螺丝或者其他的可以使保持架向外膨胀,

网友C:
先做骨架,再注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没有骨架啊,就光线圈自己保持形状?

只有1毫米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做骨架,再注塑

就两个单独的零件装配的,一个是线圈厂出的,一个是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这样做;
比如你的线圈内径30mm,那你保持架做到29或者30-0.5,反正比线圈内圈小几十个丝,通过间隙 ...

谢谢大佬,是个方向

网友:
按照图片完全可以设计个骨架,就不用这么费事了,另外参考下扬声器或者耳机的结构(它们是用胶的)

网友:
为啥不能用胶粘,空心杯线圈和换向器都是用环氧胶粘的

网友:
把你的底座修改一下,加一个厚度1毫米的筒当线圈骨架。

网友(2022-03-09):
你好 兄弟 我们公司是生产四氟件的 这个底座 我们可以做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15558864329  同V

网友(2023-07-25):
引用 楼主:
就两个单独的零件装配的,一个是线圈厂出的,一个是车出来的

能不能介绍一下线圈厂,我也想买或定制

网友:
这又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需要骨架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