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条链条同时带动多个链轮,前面的链轮卡了咋办?

楼主(2021-10-27):
这机构是一条链条同时带动多个链轮,用在PCB收放板机上的一个机构,之前用的同步带现在想用链条节省成本。
如果是两个链轮中心距很好定,问题是像现在这样同时带动多个链轮,那么链轮间间距是不是必须取链条的节距整数倍(像上图中我取的是链条节距的8倍即101.6),因为担心前面的轮啮合不好会对后面的链轮造成影响。

间距是节距的8倍

间距是节距的8倍

网友:
有这么用的么?我没见过,两排链轮,犬牙交错,两两连接我倒是见过

网友:
为何要用同步带和链条?这种传动不是普通光皮带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建议如图,你这种做法感觉不靠谱,

网友:
PCB行业的这种收放板机、移载机、翻板机等等都是直接光皮带就可以实现,感觉你有点闭门造车。

网友:
楼主好:
      链轮皮带轮的设计中有个词汇叫包角,了解下先

网友:
这是个找死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如图,你这种做法感觉不靠谱,

嗯嗯,是我钻牛角尖了,还是这种方案可行

网友:
中间那些链轮有什么用?支撑吗

楼主:
之前的设计就是这种交错型,后面降低成本需要改成链轮,感谢各位提醒,还是改成双排交错型的靠谱些

网友B:
涂布机烘箱上的常见结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布机烘箱上的常见结构,没事

主要是链轮间的间距不好把握,取节距的倍数吧,结果不是整数后面加工装配什么的不方便,不取倍数吧,又怕后面几排轮啮合不好,大佬们的建议还是交错的靠谱点

网友:
都是俩俩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设计就是这种交错型,后面降低成本需要改成链轮,感谢各位提醒,还是改成双排交错型的靠谱些

你图上这个方案也有点问题呀,链条最好放在同一侧驱动,不要两边都放。

网友C:
相邻两根链轮间距可以随意,但是两端链轮的距离要是链节整数倍,还要端部链轮是偶数。但这是理论数据,实际这种两边都咬合风险大,单侧咬合或者两两相连更好

网友:
就没见有人说用伞齿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邻两根链轮间距可以随意,但是两端链轮的距离要是链节整数倍,还要端部链轮是偶数。但这是理论数据,实际 ...

嗯,好的谢谢。
另外想请教下像那种大型的几米长的滚筒传送链肯定也是链传动的,它们之间也是两两相连的吗?这样安装起来岂不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的谢谢。
另外想请教下像那种大型的几米长的滚筒传送链肯定也是链传动的,它们之间也是两两相连的 ...

绝大部分是的,淘宝搜索一下很多。如果负载允许用窄的同步带或皮带连接成本也低

网友:
那整个链条就会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