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的匀速性与什么有关

楼主(2021-10-27):
  大家好!
             大佬们,小白请教一个问题,直线电机带动一个移动平台,要保证高精度匀速运动状态,与什么变量有关!

网友A:
在移动质量和摩擦系数不变的情况下,保持匀速状态主要是电机的持续推力,持续推力是连续电流决定。

网友B:
你这个高精度是针对定位说的 还是针对匀速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高精度是针对定位说的 还是针对匀速说的

是针对匀速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移动质量和摩擦系数不变的情况下,保持匀速状态主要是电机的持续推力,持续推力是连续电流决定。

可以这样理解吗?连续推力越大,除开加速、减速时间段,更容易保证在匀速时间段,速度不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吗?连续推力越大,除开加速、减速时间段,更容易保证在匀速时间段,速度不发生变化

连续推力在电机负载范围内,匀速不会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针对匀速说的

电机运动是根据控制器发送的脉冲数决定的,正常使用电机运动也没有很大的速度波动,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速度,精度什么样呢

网友:
电机的输出扭矩要足够,否则就会出现卡顿的现象。

网友:
导轨摩擦阻力均匀 电机驱动转速一致 滚珠丝杆需要精密

网友:
主要是电机推力吧,推力够了什么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