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选用

楼主(2021-10-27):
想问问大佬们,做结构设计时候,知道所承载设备重量,如何选用合理的型材规格大小。问同事说根据惯性矩选,不过具体怎么选他也不说特别明白。

网友A:
   惯性矩和弯矩有关,承重和弯矩有关

网友:
做的这么详细了么?
承重的东西就用壁厚的,】
一般的防护罩2.0厚的都已经是浪费了,,,

网友B:
都是靠感觉的多,没那么多时间算,不行就增加结构件来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靠感觉的多,没那么多时间算,不行就增加结构件来加强

其实感觉会算心里多点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惯性矩和弯矩有关,承重和弯矩有关

比如我要做颚破框架,颚破20吨的话我应该选什么规格的型材比较合适呢

网友:
非标我们一般都看感觉,50 80 居多

网友C:
非标中小型设备我们一般凭感觉,至于大型设备,负载几十吨这种,会用型材吗?

网友:
受力计算

网友:
感觉又回到了挠度分析

网友D:
你同事说的没错,确实是和惯性矩有关系。鄂破用什么型材,也不只是型材的问题,还有型材怎么做成框架的问题。
你做鄂破肯定周边有物料仓吧,那个仓可不只是20吨,参照那个仓的支架。再取关键的几个梁和柱,计算一下惯性矩是否足够。
计算完之后乘以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同事说的没错,确实是和惯性矩有关系。鄂破用什么型材,也不只是型材的问题,还有型材怎么做成框架的问题 ...

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标中小型设备我们一般凭感觉,至于大型设备,负载几十吨这种,会用型材吗?

有用型材的

网友E:
没算那么细,都是根据选型手册里面它的负载抗弯量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算那么细,都是根据选型手册里面它的负载抗弯量来选。

可以加个微信吗13033562533

网友:
最好有类比,可以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同事说的没错,确实是和惯性矩有关系。鄂破用什么型材,也不只是型材的问题,还有型材怎么做成框架的问题 ...

方便价格微信吗兄弟13033562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