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T型丝杆作垂直提升,求帮忙

楼主(2021-10-27):
如图提升装置现在那个T型螺母经常坏掉,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Z轴基本上都是这么做,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双螺母,可以吗?

网友:
  你算过吗?

网友A:
还有,你的螺母总是坏,得看怎么坏的以及损坏程度。
具体是因为负载过大导致磨损严重还是上下过线导致撞毁,从螺母下手分析;
在一个,你用T型主要作用应该还是防退吧?电机装刹车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螺母总是坏,得看怎么坏的以及损坏程度。
具体是因为负载过大导致磨损严重还是上下过线导致撞毁 ...

磨损严重,用不了多久那个牙就坏了,电机有带刹车的

网友(点评):
润滑好不好,速度会不会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轴基本上都是这么做,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导轨用双滑块,板固定在滑块上,螺母和板连接

网友B:
其实就是 螺母单边受力,螺母座子 要设计“活动”的结构     叉型结构 或者加一些辅助导向机构

网友:
仔细看一下你所选的T型丝杆的相关资料,看一下受力,还有丝杆的固定方式,单边活动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 螺母单边受力,螺母座子 要设计“活动”的结构     叉型结构 或者加一些辅助导向机构

有没有那个“活动”的结构或叉型结构的模型,推荐下,谢谢

网友:
搞个配重

网友:
楼主可以上网查下梯形丝杠运用的场合,如果你这个顶升机构是快速,频繁启动,建议用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杆,梯形丝杠只是用于慢速,调节,自锁用的,了解一下!

网友:
评论区所有办法我都试过,那个螺母磨损严重,而且对接位置会变化,我做的是500kg的

网友C:
丝杆+电机感觉不太行,物件太重,偏心太严重,螺母严重磨损,加配重也不太好,丝杆换成链条结构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杆+电机感觉不太行,物件太重,偏心太严重,螺母严重磨损,加配重也不太好,丝杆换成链条结构会好点

你又很懂

网友D:
负载多少公斤,速度要求多少,
定位精度多少,行程多少

网友:
顶端加个滑轮,根据物料的重量加个配重进行平衡,这样将工件搬送过程中物料的重量对螺母丝杆上的荷载转移部分到滑轮上

网友:
翻版的电葫芦吧。

网友:
负载过大的话,可不可以考虑涡轮蜗杆传动

网友:
螺母升降,行程多长?细长比过长的话,要校核压杆稳定性。如果丝杆两端固定死了,就要在螺母上增加“活动机构”。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网友:
把这个夹具安装在额载大于1t的叉车上,或者按照叉车的运动机构去设计你的提升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多少公斤,速度要求多少,
定位精度多少,行程多少

负载约300-400KG,速度和精度无要求,行程1.7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约300-400KG,速度和精度无要求,行程1.7米左右

用链条应该更适合。

网友:
1.螺母材料应选耐磨材料;
2.负载倾覆力矩不能作用于螺母上。

网友:
悬臂了,螺母收侧向力了,建议加大丝杠螺母规格,或者2组以上

网友:
负载大的话都用丝杠升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