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PT螺纹代替Z锥螺纹的标准文件是哪个

楼主(2021-10-27):
最近收到一份图纸上面标的是Z1/8  锥螺纹 ,查了下60度的管螺纹国标标法是NPT ,网下也有说NPT已经替代原来的Z螺纹标法,但是查不到这个国标文件号是什么?请教下各位前辈大神。

网友:
Z锥管螺纹早就作废了,现在是R螺纹55度的,美标NPT 60度。标准百度一下。

网友(点评):
推荐机械螺纹安卓版

网友:
直接用Z1/8 丝锥攻牙应该也可以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

网友:
机械螺纹安卓版。。。

网友:
|鑫大精密发表于 10-27 16:50直接用Z1/8 丝锥攻牙应该也可以
机械螺纹安卓版

网友:
有G管螺纹,我也没见过还有标Z的

网友:
我们一直用Z1/8丝锥攻NPT1/8螺纹。

网友:
机械螺纹安卓版,有标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