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杆与导套该选择那种配合

楼主(2021-10-27):
设备运行出现导杆与导套卡死,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
同副摩擦?套子换成铜可能会好一点,里面开油槽,存油或脂,主要目的降低摩擦系数。

网友:
风电装备?

网友:
你钢对钢摩擦,要润滑特别好才可以,而且还对加工精度要求很高,几个导柱只要有一个不平行,就卡死了

网友:
要么用铜的,要么用直线导轨,像这样的,我是没用过,也不敢用,加工会出各种问题;

网友A:
一,改为自润滑铜套
二,光轴与套子之间配合间隙太小,可以适当放大公差

网友:
1.为什么不用滚动摩擦
2.有可能同轴度不好

网友:
如果导向多的话(超过俩个),建议用直线轴承导向

网友:
优先直线轴承

网友:
之前我做过铜套的,对加工要求太高,直接换直线轴承了。你上来就硬摩擦,改了吧。

网友:
石墨铜套

网友:
这么大的导柱,用导套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几根导柱较长的话平行度很难保证。所以要用直线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改为自润滑铜套
二,光轴与套子之间配合间隙太小,可以适当放大公差

现在用的是D9/h9配合,配合再放大的话,导向作用是不是就没意义了。

网友B:
很多人对杆与套的配合形式选择说了很多,我不多说了,主要想说这套东西的连接方式,看图杆端有螺纹且有扳手位,那么想问你是不是杆直接通过螺纹与板连接,没有连接法兰过渡?如果是,那么最好加连接法兰,这样导套与杆配合好你再通过连接法兰固定,就有了可调空间。这种情况优先考虑现场安装,纯靠加工保证精度是不够的。

网友:
这种东西有专门的厂家生产,要么就是我理解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对杆与套的配合形式选择说了很多,我不多说了,主要想说这套东西的连接方式,看图杆端有螺纹且有扳手 ...

板与杆是用法兰连接的,杆上的螺纹是用来与法兰进行

网友:
1.滚动副,要选用重型滚柱型;
2.滑动副,要考虑润滑,而且滑动副之间平行度要好。

网友:
看使用情况及长径比来选择合适的配合公差

网友:
基本是H7g6

网友:
铜套应该不错

网友:
是铜套吗,这个最好是改成直线轴承来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