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同轴度如何加工

楼主(2021-10-27):
公司有台设备是要求两侧板轴承孔同轴,车间经常加工出来同轴度检测不合格,请问用机床如何加工保证这种大的工件同轴度,另外在机床上能不能检测同轴度,如何检测??请大神指教。

网友A:
以前是焊接后粗加工,整体回火后,再精加工。
用的是专用龙门机床,两端有刀。

网友(点评):
调心轴承要同轴有屁用

网友(点评):
刘老板认识这是什么筛么?哈哈哈

网友(点评):
客户要求同心就同心,不同心就不合格。 哪个说调心轴承可以不同心?我不相信两个成90度安装还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焊接后粗加工,整体回火后,再精加工。
用的是专用龙门机床,两端有刀。

我们是数控镗床,加工完一边2个孔,再转一圈,加工另一端2个孔。
这样怎么保证同轴啊?

网友(点评):
问加工师傅啊,或者工艺。搞得定的上,搞不定的下

网友(点评):
第一次加工完,铣找正基准,旋转转台后按基准加工另外一侧的孔。

网友(点评):
这类的零件都是这么做,没问题,做过很多年了。

网友:
这么大的玩意,不能一刀干下来,回转也对不好刀的话,还不如先将两个分件按一定基准紧固合并一起加工,加工完后再用工装保证同轴度然后焊接或者其他拼接手段连接一起

网友:
这么大的工件,其同轴度也不可能达到很高,不管用什么工艺,能达到0.2/1000就算不错了,再高,那就是设计人员的工艺素质太差了。

网友(点评):
我们有6X18的龙门铣,加工这个精度可以很高

网友:
筛框对角线尺寸差3-5mm以内,同轴度±1mm就行。很成熟的产品,不要纠结同轴度。

网友(点评):
你是客户吗?中国产品就是你这种人做烂的。

网友:
这产品很粗糙的工况下使用的,要求同轴度作用也不大吧

网友:
铁板的变形量很多时候超出我们的想象,要求没这么苛刻的

网友:
以统一基准测量孔位即可得出差值,,,,

网友:
轴瓦刮研

网友:
确实有难度。

网友:
两侧同轴确实比较难搞

网友:
检验同轴度可以穿棒。

网友B:
先请教一下您那边同轴度是怎么检测的呢?

网友C:
你也没说明你的同轴度要求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请教一下您那边同轴度是怎么检测的呢?

使用关节臂三坐标测量,参照基准为2孔公共轴线评价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没说明你的同轴度要求是多少啊?

公差0.5mm

网友D:
两端加工,我觉得你应该找个圆棒,把机床的两个镗头的轴搞同心了,加工也就没啥问题了,像你这个0.5的公差又不是小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端加工,我觉得你应该找个圆棒,把机床的两个镗头的轴搞同心了,加工也就没啥问题了,像你这个0.5的公差 ...

目前公司机床只能单轴加工

网友E:
先把应力释放干净了,做个转台,你家的镗床就可以做了,类同于小件在卧式加工中心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应力释放干净了,做个转台,你家的镗床就可以做了,类同于小件在卧式加工中心加工,

请问如何释放应力?热处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