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图油缸两端连接方式问题

楼主(2021-10-28):
看到一条油缸上下这样连接,上面是两块耳板直接夹紧油缸,下面为什么不直接跟上面一样也焊接两块耳板直接夹紧油缸,而是单独再做一个连接件连接油缸与底部铰耳?求大神解惑

油缸上下连接为什么不一致

油缸上下连接为什么不一致

网友:
谁规定非得一致了

网友A:
有一点的自由活动位置呀,我们以前做一个踏板就是做成两端固定的,一万多的两条油缸费了

网友B:
菜鸟不明白,如果是推杆,只要有一点偏心,那下面的铰接位置不应该拐到偏的那个方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菜鸟不明白,如果是推杆,只要有一点偏心,那下面的铰接位置不应该拐到偏的那个方向吗

很显然,这里油缸产生拉力,那个链接为方便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的自由活动位置呀,我们以前做一个踏板就是做成两端固定的,一万多的两条油缸费了

油缸两端是有关节轴承的,一般不会卡死

网友(点评):
那点余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显然,这里油缸产生拉力,那个链接为方便装配

油缸是可以小幅度摆动的,如果跟上端一样更方便装配,下面那种结构还增加了装配工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缸是可以小幅度摆动的,如果跟上端一样更方便装配,下面那种结构还增加了装配工序

没那个短的连接件你根本就没法安装

网友D:
油缸干错了,安装行程不够,

网友:
下面好象是底板上的挂耳,看不出是油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油缸干错了,安装行程不够,

这么体形硕大的一个油缸,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那个短的连接件你根本就没法安装

我们目前吨位小一点的的安装方式都没有那个短的连接件,没有那个短连接安装也很方便

网友E:
1、补行程
2、便于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补行程
2、便于安装

行程是不需要补的,没有那个连接安装更快

网友(点评):
亲身经历,带连接件的更好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目前吨位小一点的的安装方式都没有那个短的连接件,没有那个短连接安装也很方便

不了解你这是啥重型机械上的,反正从图片看体形硕大,
估计
七八米长。这么大的油缸,不管怎么装配,都是需要各种起重设备,图片里有这短的过渡连接件,对高度方向和横向就没有定位精度要求了,能很容易穿螺栓,维修更换拆卸时也好拆卸。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油缸,凭照片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了解你这是啥重型机械上的,反正从图片看体形硕大,估计七八米长。这么大的油 ...

有可能是为了方便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体形硕大的一个油缸,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其实也可能是一种保护结构,发生异常时,中间连接件扭曲或者断裂,避免油缸和活动件出现问题。为啥不发个整体结构照片

网友:
被油缸连接的两端连接件,在油缸伸缩时候有一定的错位,下面带一个小关节,是补偿错位用,没有这个小关节,大吨位油缸工作时候灵活性差。

网友:
好大的家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