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形焊接焊角高度问题

楼主(2021-10-28):
假设一块φ1米*内孔φ500,厚度25的钢板,与一根φ500,高度600,壁厚50的钢管T型焊接,钢管穿插到钢板φ500的内孔里面焊接,求问:钢管与钢板焊接堆角高度应该是多少合适?工件由钢管带动圆板转动1400r/min。若问题参数不足,我再补充。

网友:
受力呢,工况呢

网友:
双面焊,焊脚有个20高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t=25,焊缝a≥12

网友A:
厚度不同焊接时,焊缝按较薄的钢板设计焊缝尺寸。
你这个可以在25的钢板,直径500的周边,开11*45度的K 形坡口,外面的焊脚尺寸12即可。这属于100%等强度的焊缝,如果你不需要100%的强度,可以不必开那么深的坡口,焊脚也可以小一点。

网友:
焊缝宽度不能小于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不同焊接时,焊缝按较薄的钢板设计焊缝尺寸。
你这个可以在25的钢板,直径500的周边,开11*45度的K 形 ...

那请问老师,这个参数是在哪里能找的到标准呢?可以在以后多做参考使用,是经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老师,这个参数是在哪里能找的到标准呢?可以在以后多做参考使用,是经验吗?

JBT5000·3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件
GB985  气焊、手工电弧焊及气体保护焊焊缝坡口的基本形式与尺寸
JB/ZQ4170  焊接设计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