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传感器检测面积

楼主(2021-10-28):
求助, 当接近式传感器作为行程开关时(代替气缸磁开),对于检测面积有什么要求吗,面积过小会检测不到,如果检测面积过大有影响吗,待检测面过大,会不会反而会使最终气缸停下的位置不准确.

网友A:
跟距离有关,也跟磁铁磁场强度有关

网友B:
你首先应该问的是传感器的供应商呀,确定传感器的特性和使用效果,然后在咨询气缸的厂商;等他们给出结论后你在来问,你能否把气缸型号和接近传感器型号也发表出来,这样才会有用过的资深大佬给你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距离有关,也跟磁铁磁场强度有关

我一般也就看个安装方式、检测距离、齐平非齐平啥的,没有关注过检测面积,客户几天提出来说检测的面积太大了,会不会不准,直接给我整不会了,查了一下资料也没整明白....

网友C:
接近开关,当然对感应面积和距离有要求,你这用到气缸上,精度不是它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应该问的是传感器的供应商呀,确定传感器的特性和使用效果,然后在咨询气缸的厂商;等他们给出结论后 ...

IME08-02BDSZT0S 电感式接近传感器

楼主:
仔细思考了一下,气缸最终停下的位置不是通过接近传感器决定的,而是气缸的硬限位决定的,所以接近传感器只是给一个到位信号,没有限制气缸位置的作用,虽然我之前的一个疑问解决了,但是我任然很好奇,接近传感器的检测面积对最终的检测结果有没有影响,这次是气缸,如果下次改成伺服,必须要通过接近传感器来给位置信号,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印象呢,希望大佬们给个答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近开关,当然对感应面积和距离有要求,你这用到气缸上,精度不是它决定的

你说的对,我之前也是突然被问懵了,没反应过来,但是我仍然好奇,检测面积过大对检测结果有无影响,过小是有影响的,有可能会没信号,或者信号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之前也是突然被问懵了,没反应过来,但是我仍然好奇,检测面积过大对检测结果有无影响,过小 ...

你这个回复,让我也想起来,传感器会反馈,但是气缸你能让他停下来吗?电缸还差不多,有反馈,你处理不了,这个才是核心的问题,反馈与执行决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回复,让我也想起来,传感器会反馈,但是气缸你能让他停下来吗?电缸还差不多,有反馈,你处理不了 ...

所以气缸我现在没啥疑问了,我现在对伺服系统这种需要电信号反馈位置的还是有这个疑问,还是说只是跟传感器感应时间,然后反馈给系统的时间有关,实际上检测面积过大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也就看个安装方式、检测距离、齐平非齐平啥的,没有关注过检测面积,客户几天提出来说检测的面积太 ...

不行你就用微动开关,这个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也就看个安装方式、检测距离、齐平非齐平啥的,没有关注过检测面积,客户几天提出来说检测的面积太 ...

这种传感器感应范围就是一个小面积范围的,不可能精确到某点。

网友C:
我们遇到的接近开关90%都是感应金属的,响应频率极其有限,重复精度低,还有比较少见的霍尔接近开关,响应频率高,重复精度高,能用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不过磁铁几年后会有磁性慢慢变弱的危险,一般都是用槽型光电开关,重复精度应付一般的丝级别没任何压力,但不耐油污粉尘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遇到的接近开关90%都是感应金属的,响应频率极其有限,重复精度低,还有比较少见的霍尔接近开关,响应 ...

我之前困惑的检测面积过大会不会造成检测结果不准确,这个问题在检测面积足够的情况下,需要看PLC采用的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便于理解的讲:上升沿就是在感应到物体的一瞬间给一个信号(0到1),下降沿就是在没有检测到物体的一瞬间给一个信号(1到0),所以即使面积过大,传感器也是在检测到感应的金属块就会立马给一个信号,所以对最终的检测结果是没啥影响的,当然如果检测点最好还是要跟传感器侧头差不多?不然想要的位置假如是待检测物体的中心线的话,在检测到待测快的一边就触发了信号,那最终位置可能就会距离想要的位置有一定的偏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困惑的检测面积过大会不会造成检测结果不准确,这个问题在检测面积足够的情况下,需要看PLC采用的 ...

远离洞头货即可避免你的担心,一般情况下,关闭和导通不会在同一个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气缸我现在没啥疑问了,我现在对伺服系统这种需要电信号反馈位置的还是有这个疑问,还是说只是跟传感 ...

感觉你还没有明白伺服模组的工作原理,伺服系统没有电信号反馈,怎么知道他的最终限位在哪里,你做机构设计这么久,你不明白为什么伺服模组会有原点,正限位,负限位;为什么机台需要复位呢,复位需要找正负限位中的一个,然后在回到原点,依靠的就是电信号反馈,这个是第一道安全保险,第二道是你机构设计的物料限位或者线性模组自身的物理限位。

网友D:
气缸最终的位置跟传感器没有关系的,传感器只是告诉气缸的大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还没有明白伺服模组的工作原理,伺服系统没有电信号反馈,怎么知道他的最终限位在哪里,你做机构设 ...

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您所解答的这个伺服原点的这些其实不是我真正想问的问题,我自己想问的问题在14楼我自己已经解答过了,您也可以看一下,如果有其他问题,还是欢迎您帮我指出;(我其实只是好奇接近传感器与检测面积的关系,伺服我也只是随手举了一个例子,可能不恰当,但是伺服大多用槽型光电作为原点检测,那么我这个问题也可以替换成,如果槽型光电的检测钣金宽度过宽,对最终检测精度有影响吗?实际上也应该是没什么影响的,具体原因,我也是倾向于我在14楼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离洞头货即可避免你的担心,一般情况下,关闭和导通不会在同一个电压

虽然不知道您说的洞头货是什么意思,但是领会起来问题不大,意思应该就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最终的位置跟传感器没有关系的,传感器只是告诉气缸的大致位置

是的

网友E:
检测面积,有个毛线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您所解答的这个伺服原点的这些其实不是我真正想问的问题,我自己想问的问题在14 ...

你可以查一下松下或者欧姆龙的光电的检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测面积,有个毛线的影响

以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话糙理不糙,一般来说确实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查一下松下或者欧姆龙的光电的检测精度

是的,这里面应差(迟滞性),也可以解答我的这个问题,以前确实是粗心了,没注意过这个

楼主:
挺好的,这就又学到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遇到的接近开关90%都是感应金属的,响应频率极其有限,重复精度低,还有比较少见的霍尔接近开关,响应 ...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里面应差(迟滞性),也可以解答我的这个问题,以前确实是粗心了,没注意过这个

明面上是松下的反应时间比欧姆龙的要快,但是实际上ns级别时间上精确不到那个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不知道您说的洞头货是什么意思,但是领会起来问题不大,意思应该就是这么个意思

洞头是浙江的一个地名,生产了全中国90%的垃圾光电传感器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