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pdf打印后尺寸线箭头会凸出

楼主(2021-10-28):
在电脑上看不出任何问题,PDF一打印就这样凸出来,工程图直接打印也不会出来,拿SOLIDWORKS Task 转pdf然后打印就这样,已经设置高质量打印,高质量pdf还是不行,pdf软件是Adobe Acrobat DC 。

网友A:
一直也是被这个困扰,有说字体的,有说PDF的。

网友:
没太注意,楼主心真细

网友B:
箭头模板设置一下大小

网友:
sw里标注还没习惯,钣金厂要cad图,就只在cad里标注了

网友C:
感觉你这个是打印设置的问题吧,要么就是箭头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也是被这个困扰,有说字体的,有说PDF的。

你怎么解决的,我这里箭头凸一点出来都被审查的退回来,挺不爽的,不转pdf批量打印又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这个是打印设置的问题吧,要么就是箭头设置的问题,

应该是箭头设置问题,箭头设置按你图加大了就没有这种情况了,箭头设置小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我没有你的问题,我经常批量转换,完全没有问题,你截图看看箭头怎么设置的

网友:
用麦迪、沐风工具箱等批量把工程图转PDF,然后用再合并PDF,方便审图也方便打印

网友(2024-04-11):
引用 网友B:
箭头模板设置一下大小

请问这个设置是在sw设置的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