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了sw的一个新功能

楼主(2021-10-28):
突然发现可以在装配体里面对零件进行配置的更改

网友:
功能本存在,妙手偶得之。

网友(点评):
哈哈 的确是偶然发现的

网友A:
2015版的新增功能

网友:
这个功能是干啥的?

网友(点评):
可以便捷的给零件换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5版的新增功能

2014的也有这个功能,有时候画装配体,弹簧画2个配置,装配里是压缩的高度,出图的时候是默认高度。

网友(点评):
也是在这个位置吗

网友:
这个的确不是新功能

网友(点评):
不知道之前的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位置上

网友:
早就发现了

网友B:
能不能来个大佬详细解释下有啥作用呀

网友(点评):
就是用来改零件配置的

网友:
09版就有了,05版有没有不记得了。老版本需要S键触发,新版本直接鼠标激活

网友(点评):
还是在这个位置吗

网友:
装配体中左、右键单击配置零件,都可以做配置选择,均在弹窗最顶位置,我更偏向于用左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来个大佬详细解释下有啥作用呀

配置啥呀?

网友:
配置,少用到,摸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啥呀?

零件可以有多种配置,比如说一根螺丝的长度可以调,不同的长度对应不同的配置

网友:
为啥我2020版本的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