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能最终确定零件代号呢?

楼主(2021-10-28):
关于零件代号什么时候确定。零件先写名称,带出装配图标完序号,再改写代号,改名后再在装配体中替换原来零件文件。是这样吧

网友:
不是先确定代号,再依次给部件及零件编号

网友:
我是先写个名称区分下,然后装配完后零件分类,然后按自己认为的装配顺序编零件号,零件名,之后就是出工程图

网友:
我是比较懒,先写名称,到后面细化结束了,要出图的时候,再去编图号,
以前我是画一个,顺便给个图号,结果到后面相同的图号,不一样的图名,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哪个,,
现在习惯是,先画结构到出图阶段,然后再给图号,出一张图,给一个图号,,

网友:
你说的是零件号吧越早越好。

网友:
我是出方案的时候就开始编了,后续细化的时候往后累加就行

网友A:
先把设备分成能单独装配的组,然后以组为序编号,这样不论多复杂的设备都会一幕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设备分成能单独装配的组,然后以组为序编号,这样不论多复杂的设备都会一幕了然。

赞同,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建模方式,思想都应该采用top-down的模式,脑子里先构想好大致的框架,事半功倍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如果你文件名要用到代号或名称,前面设计三维组件时尽量多的把零件名称图号安排好,以免反复修改文件名,影响装配;
当然如果前面没有想好,后续在装配体里修改也可以,只不过这个过程不要太频繁,不然浪费时间。
重要是出图之前把这些定好就行,不要已经出好图了再回来改文件名、代号,这样浪费的时间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