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一百钢管内壁自行走小车求指导

楼主(2021-10-28):
如题,客户有个直径105mm~125毫米的钢管,需要用一个无线自行小车进去查看内壁磨损情况,总长度6米,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如此之小的自行小车,小车带有激光扫描仪,要求任意一点必须垂直内壁面,不然测量不准确!求指导,如合适可以批量购买。
。谢谢各位亲

网友:
小车带上工业相机 每隔0.5米拍一张照片

通过图像分析 就知道了

网友:
管道爬行器,研究过几种。

网友:
既然有磨损 那如何确定小车在管的中心呢

网友:
买个遥控玩具车,车头装个扫描仪。

网友:
带轮子(玩具车也可)+弹性绳子+有限或无线内窥镜,两端绷紧绳子+人工拖动

网友:
管道爬行机器人有很成熟的产品了,找个靠谱的copy一下,出个mini款的就完了

网友:
很简单啊,看看开卷机的钢卷固定架,可以多管径兼容。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出谋划策!补充一下,只能从一端放入小车,如有意愿协助的,可以联系我,酬谢

网友:
小车轮子应周向等分,保证移动方向与内孔同心。